[AVR单片机] ATmega16L-8pu双串口实现问题

楼主(2011-04-10):
要怎样实现双串口,能不能只用一个MAX232来实现双串口通讯?
      因为我现在做的一个项目是要用一个串口跟GPRS模块连接跟远程计算机进行无线网络通讯,一个串口用来跟另一单片机通讯并对其供电.
      如果要用两个MAX232芯片的话那么ATmega16上我要怎样实现?最好能把电路图画出来吧,我是刚接触电路硬件这块的,本来是软件工程的学生.希望各大虾们能指导一二,谢谢各位了!

网友A:
MAX232 由两组 输入和输出, 完全可以用一个MAX232来实现双串口通讯.
至于电路图, 看MAX232芯片的资料吧

网友B:
完全可以,我现在就是这样子用的。单片机一个串口跟两个设备通信

网友C:
可以的,max232是两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我要对另一个单片机通过232来供电时,我是不是只要把232的DTR引脚连上,然后跟另一单片机的DTR引脚相连,最后从另一单片机上的MAX232的VCC脚对其进行供电?

另外,ATmega16L芯片要实现双串口的话,是不是只能通过中断的方式来实现双串口同步通讯?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你是不是通过串口对其它两个设备进行供电的?具体的电路能放上来吗?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