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惰的确是一种美德。。。。

楼主(2011-04-10):
我承认,我是在说“一劳永逸”绝对是一种美德;P

对于我们这些经常与单片机打交道的电工们来说,**单片机的寄存器和以及寄存器的位定义实在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可是如果记不住编程时效率又会受到影响——因为每次都要查手册!下面是我的做法,希望对和我一样记不住寄存器位定义的电工们有所帮助:

//将b0到b7表示的二进制数转换成十六进制,注意b0至b7都只能取值0或1
#define B2H0_8(b0,b1,b2,b3,b4,b5,b6,b7) ((b0<<0) + (b1<<1) + (b2<<2) + (b3<<3) + (b4<<4) + (b5<<5) + (b6<<6) + (b7<<7))
#define B2H8_0(b7,b6,b5,b4,b3,b2,b1,b0) ((b0<<0) + (b1<<1) + (b2<<2) + (b3<<3) + (b4<<4) + (b5<<5) + (b6<<6) + (b7<<7))

楼主:
唉!贴代码会变乱,而且没有代码着色;贴图片又不清晰,这个比较无奈啊!:dizzy:

网友A:
LZ的书写很规范,赞一个

楼主:
当然了,51单片机就那么几个寄存器,估计很多人都能够把寄存器以及寄存器的每一位都给记下来,所以这种做法好像没有太大的意义。
不过,对于AVR这样的寄存器比较多的单片机,上面的做法就很有意义了。下一步俺就打算在AVR单片机里面使用上面的方法——AVR的寄存器还是蛮多滴;P

楼主:
讲一个编写上面的代码的时候发生的一个“事故”,老调重弹:还是关于“括号”——优先级的:

一开始定义宏时写的代码是:
#define B2H8_0(b7,b6,b5,b4,b3,b2,b1,b0)        (b0<<0 + b1<<1 + b2<<2 + b3<<3 + b4<<4 + b5<<5 + b6<<6 + b7<<7)

结果总是错。

最终改为:
#define B2H8_0(b7,b6,b5,b4,b3,b2,b1,b0)        ((b0<<0) + (b1<<1) + (b2<<2) + (b3<<3) + (b4<<4) + (b5<<5) + (b6<<6) + (b7<<7))

结果对了!

错误的原因一目了然:肯定是优先级问题,至于更细节的详细原因,我也不想细究了。总之一句话:C语言中多写小括号和大括号也是一种美德:)

网友B:
就那么些SFR,记住有难度吗??!!  记住了,反而更加的的心应手,不是吗??!!

网友C:
呵呵!

白娘子的老公写的东东,都是好东东,帮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只是提供一种思路而已,51的也许你能记住,那AVR的呢??ARM的呢??你能把所有寄存器的某一位是什么意思记下吗??

再说了,就算大侠你能全部记住,但我相信还是有很多和我一样记性比较差的需要一些辅助手段来完成对寄存器正确赋值这项工作!

所以,我这项工作还挺有意义滴!:lol

网友D:
必须支持了 LZ是优化工作者

网友E:
MARK,貌似还不错!但是感觉工作量有点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叫“一劳永逸”,以后编程的时候就不用老是查手册了!

而且,别看下面的“说明”部分字怪多,其实这个可以(而且最好)直接从芯片的编程手册上“拷贝”、“粘贴”,这样要打的字其实就少多了!!;P

网友F:
不错,顶。LZ有创新发明,革新精神。

楼主:
回复 网友F:
创新实在谈不上,只不过老是查手册查烦了!

网友G:
这的确是一种方案。不过更常见的方案是为寄存器的各个有效位域定义直观明了的别名。
例如:
SCON = UART_MODE1 | REC_EN | TI_EN;
就算是从未见过SCON的兄弟也能大体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吧?

网友H:
我还以为是懒羊羊的口头禅

网友I:
记住这个更难

网友J:
熟悉的单片机记住或者简单注释是可以的,对于新接触的,像楼主写这么详细还是有必要的,甚至可以再详细些。这样,用同款单片机再去开发别的产品的时候,整个程序框架可以先拷贝过去,可以减少查手册的几率。甚至可以这样做:在第一次看书的时候,把全部外设的性能都写到第一个程序里,用不到加注释就可以了。

网友K:
我赞同楼主的做法,因为经常用的东西我们容易记住,不需要做什么注释,但是半年,1年后呢?

要是注释更加的精炼就更好了。

网友L:
反正我是记不住的,每次用一芯片,都要提前一天或半天来研究寄存器。老纠结了。

楼主:
记住这个更难
引用 网友I:

前辈说的记住哪个更难啊???我的代码里好像没有什么要记得东西啊——只是写这个东西比较麻烦,但也只是写一次却终身受益

网友I:
标准51的SFR就不要搞这些了,虽然也不能完全记住,但一般也只是初始化的时候用一下,一个项目的重点往往不在这里
,而是算法...

网友M:
25# 救火车

网友M:
回复 楼主:

你干脆弄个VB啥的 做个配置软件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那又何必,网上早就有这种软件了啊!!
但是我不喜欢那种软件,因为它产生的代码像下面这样子:
PCON = 0x80;

这样的代码肯定是对的,执行没问题。
可问题是,你只知道这行代码把PCON的最高位置1,其他位清零,可是你从这行代码中能够知道PCON的最高一位是干什么的么???我觉得这样不好!

更复杂的例子:
T2CON = 0x35;
你能立马知道这行代码都干了些什么事情吗???就算你现在知道,那半年不用51做项目,你到时重新看这行代码能够做到不查手册就知道这行代码干了些什么吗???

网友N:
看不明白

网友O:
严重的告诉你,没神马必要,工作重心不在那几个寄存器。关键在于程序整体构架是实现算法。

楼主:
回复 网友O:
对啊!所以我才要一劳永逸呀!!这样以后思考算法的时候就不会被繁复的查手册打断思路了啊!!!:D

网友P:
代码不够规范。
#define B2H0_8(b0,b1,b2,b3,b4,b5,b6,b7) (((b0)<<0) + ((b1)<<1) + ((b2)<<2) + ((b3)<<3) + ((b4)<<4) + ((b5)<<5) + ((b6)<<6) + ((b7)<<7))
在偶们这里,要这样写代码才合格

网友Q:
lz真有想法~~~顶

楼主:
回复 网友P:
请问:
((b3)<<3)和(b3<<3)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很不错的东西

网友F:
颁发“21IC年度最佳创意和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