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负载600W时烧前级75NF75是怎么会是

楼主(2011-04-10):
我用3525驱动TIP41.42图腾输出频率在20KHZ左右。7对75NF75.变压器EE65初级0.47 16根并绕2T .次级0.47  3根并绕70T负载400W正常,600W时管子很快发烫。灯泡发白。多按几下开关就会烧管,有哪位师傅能帮忙解决一下,非常感谢!
按理应该有1000W的功率怎么600W都负载不了,我都快郁闷死了,75NF75都烧了200多只了,我都快破产了。。。。

楼主:
我是个新手,能说一下如何知道变压器是否饱和吗。谢谢

楼主:
推荐一下MOS的型号

网友A:
灯泡发白是电压高了,上图看看7对75NF75任何接的.

网友B:
浪费,600W, 用EE50就够了(EE65可做1800W),省一半钱,75N75最多用3对

EE65,20K,初级至少要4匝(按14V电压)

3525直接推4对管子没问题

网友B:
1200W, 3对,EE55,单面板

楼主:
我是想做1000W的没想到600W都负载不了

楼主:
这位老师能说一下做1000W的各项参数吗

楼主:
我是按照这个前级做的

网友B:
输入10-32V,额定输出220V,1200W,保护点1500W,修正波。

网友B:
13楼贴的那个是电鱼机,利用LC给SCR产生反向关断电压,输出脉动直流。

楼主:
个位老师你们好,我按照你们昨天的建议一一做了该进然后试了一下结果又烧了我十几只管,不知还有什么地方不对,请各位老师再帮忙研究一下,谢谢!

楼主:
还有谁能救救俺

网友C:
我认为  多个管子并联  会有不对称  设计的电流小  还好点  稍有差  就烧管  这是我们大家的通病  寻找大功率高电压  是不是一条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