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削高频的无极性电容

楼主(2011-04-10):
往往电源的输出端会在电解电容后面加一些102 ,103, 104这类的削高频的无极性电容来降低输出纹波中的高频成分。请问加这些无极性电容有没有一个准则?是不是其值越大越好?还是要针对不同的高频成分要交叉使用,比喻说,既要有102的,也要有103的等等。还有,输出纹波的好坏和EMI测试有没有直接的关系?谢谢

网友A:
“请问加这些无极性电容有没有一个准则?”
准则就是输出纹波中的高频成分降低了,降低得最多的电容量即为合适。

网友B:
更多的功能是用来降低输出电容的自身阻抗。

楼主:
请问如何降低输出电容的自身阻抗?请指教

楼主:
还有,这些无极性电容和EMI的关系大不?

网友B:
多个电容并联其实可以等效于多个电阻并联。

网友B:
还有,这些无极性电容和EMI的关系大不?
引用 楼主:

不能说没关系,也不能说关系很大。

网友C:
多个电容并联其实可以等效于多个电阻并联。
引用 网友B: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