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C输入110V到220V输出5V的常用方法!

楼主(2011-04-10):
请问AC输入110V到220V输出5V的常用方法!                不用工频变压器!的简单的方法?搞不定!哈哈~

网友:
最简单的,电阻分压

楼主:
呵呵!这个是比较简单哈哈!这个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

楼主:
能做到110V到220V通用吗?

网友A:
创业版大蚂蚁发过“这个小东西好卖不?”。确实很小,和单相电源插头一样大,满足楼主要求。

网友:
你这个5v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
这个应该好弄啊 弄个电容分压,5.1v稳压管

网友C:
用个小开关电源做就好了。

网友D:
用电阻和电容并联的方式另外载串联电阻啊

网友E:
金升阳要哭死了, 明明在楼主贴子下方就有广告

网友F:
LS:  LZ在炒作吧,哈哈

网友G:
金升阳 是我遇到过最容易申请样品的电源公司。

网友H:
买个手机充电器 就可以转5V了

网友G:
阻容降压,再加5V稳压管稳压,不知道是否可行。

楼主:
t叔,怎么说我炒作啊!冤枉啊!我之前用普通一个按健!现在用用个触摸按健!搞个5v给芯片用

网友I:
电流不超过30mA有单芯片解决方案。无需电阻电容变压器。
输入最高700VAC,输出5V/30mA。

网友J:
电流不超过30mA有单芯片解决方案。无需电阻电容变压器。
输入最高700VAC,输出5V/30mA。
引用 网友I:
\

那是不隔离的,如果要隔离,没有变压器可不成。

LZ看上去应该不能用不隔离的吧,所以,电阻分压等等都不成,只有做成一个小开关电源最好。

楼主:
请问16L,你一般用什么芯片!
回17L,不需要隔离

网友K:
开关电源是自己做划算还是买现成模块划算??

我虽然也可以弄出来,但是心里没底,也没有足够的测试手段

网友L:
买一个开关电源

楼主:
呵呵!我决定用这个方式!已经有很多人用过了!

网友J:
不考虑安全,不需要隔离的话,则RC降压也可以。

网络上阻容降压的电路应该很多,自己翻翻了。

楼主:
谢谢!叶工提醒,我焊了一个!效果他们接受,主要是成本也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