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哈

楼主(2011-04-10):
最近在学习放大电路。。对于判断某一放大电路是共×放大电路不知是否准确。。就是画出放大电路的交流通路。。然后找到输出信号从×极对地输入。。。输出信号从×对地输出。。其中未参与的×极就是共该极的放大电路。。。刚学 好多不是很清楚哦

网友A:
不必找“对地”,“地”在电路中往往是人为指定的。
找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的公共点。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好想明白了一点点,,:(

楼主:
:L3楼  我说的不清楚么

网友C:
三极管其中一个脚跟输入和输出都有关系,那就是共这个极的放大电路,不知道理解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