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itisim10中示波器怎么用

楼主(2011-04-10):
mulitisim10中示波器怎么用。。

网友A:
和现实中的示波器几乎是一样的用法。

网友B:
电路必须有地,示波器右边的线接地,下面有A,B两个通道,任选一个通道接到所有测的点
在面板上设置横轴所示时间,纵轴所示幅度即可

网友C:
有TEK示波器,哈哈

网友D:
看帮助,里面较详细

楼主:
3 楼讲的我好像明白了一点   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