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关于ucos任务调度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1-04-10):
我有个工程,好几个任务,其中一个优先级最高的任务优先级为5,处理数据。平时跑没事,但是进行数据压力测试的时候(就是狂发数据),发着发着发现发不了了,调试程序看看,程序没有跑飞,但是只执行一个任务了(这个任务不固定,有时候是我的其他任务之一,有时候是空闲任务,但是优先级都低于5),跟中了一下,发现没有发生任务调度,Systick中断正常进入,但是PendSV中断不进,原因是没有被触发,再深入跟踪,发现问题所在:在OSIntExit中,判断if (OSPrioHighRdy != OSPrioCur) ,才进行调度,但是OSPrioHighRdy  = 5,这个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OSPrioCur也是5,可是明明目前执行的任务优先级不是5且低于5. 进一步查看了每个任务的TCB(为此我专门为每个任务设置了名字,方便分辨),其内容也没有被篡改(至少优先级还是创建任务的时候分配的优先级),检查各个任务堆栈,也没有溢出(每个堆栈数组最开始的地方都有很多0,我的堆栈分配也足够大),系统堆栈也有0x600,1.5K,应该也足够了。所以一直找不到问题所在!OSPrioCur是在任务切换(PendSV中断ISR)中被赋值的,
    LDR     R0, =OSPrioCur                                      ; OSPrioCur = OSPrioHighRdy;
    LDR     R1, =OSPrioHighRdy
    LDRB    R2, [R1]
    STRB    R2, [R0]
那难道在赋值过程中进行LDRB R2, [R1]时,OSPrioHighRdy改变了? 但是执行切换代码前都是关了中断的,应该是原子操作,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或者切换后应该进入优先级为5的任务但是错误的跳转到了其他任务? 这也很难理解。
希望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终于还是在网上找到了答案,是ucos的BUG,2.86存在,2.88已经修改,需要小小调整OSIntExit() 和 OS_Sched()函数,原文如下:

OS_CORE.C:

OSIntExit() and OS_Sched() have changed slightly because of a boundary condition found with the Cortex-M3 port. Specifically, we needed to move the statement:

OSTCBHighRdy = OSTCBPrioTbl[OSPrioHighRdy];

Before testing for the priority.

可能有的朋友已经看到过相关帖子并且已经了然这个问题了,但是还是写出来给想我这样的没看到过的也一时半会没想到是ucos BUG问题的朋友提个醒。

网友A:
没遇到,标记下

网友B:
解决了???

-----------------------------------------------------------------------------------------------------
ARM处理器仿真器咨询、仿真器销售:最好用的仿真器是德国的Trace 32、其次是国内的Super trace跟Trace-icp。
当然,这主要针对ARM,其他的还有如Ashling\Sophia等。
为你提供专业的仿真器咨询,帮你找到最适合开发使用的仿真器。
欢迎加入QQ群:31761308
刘先生
3G phone:18818994048
Email:aliens180@163.com

网友C(2012-11-22):
问题解决了,谢谢楼主的分享,我也弄了好久!

网友C:
但是不明白为什么把OSTCBHighRdy = OSTCBPrioTbl[OSPrioHighRdy];  放到if前面会好!
请高手指点!
QQ:76367345
QQ群:3911342

网友D:
唉,我弄他大爷,最近开发产品也是碰到一模一样的问题,没想到是操作系统的问题,以为是自己程序的问题,搞了好久,一点点调试,最好才找到OSPrioCur这个东西的问题,进而搜索,才找到这个帖子,BUG害死人啊,我用的2.86,谢谢楼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唉,我弄他大爷,最近开发产品也是碰到一模一样的问题,没想到是操作系统的问题,以为是自己程序的问题,搞了好 ...

楼上设计什么产品用ucosii?商用收费不?

网友F(2012-12-24):
我觉得有必要标记一下。。万一那天遇到了

网友G(2013-10-26):
有没有高人能指点一下,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虽然没出现过这现象,但是急切的想知道原因

网友H(2014-03-25):
也遇到了,但感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查明更重要?我的程序屏蔽一个函数后就不出现这种现象,那个程序都操作局部变量,后面我把堆栈加大了 也还是有想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