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c51 R0 普通计数器为什么可以当计数器使用

楼主(2011-04-10):
我今天按照书上学习汇编程序
程序如下:
START: mov R0,#8
mov A, #11111110B
Loop: mov p1,a
RL a
DJNZ R0,Loop
jmp start
end

书上说把R0当作计数器使用,R0的初始值为8然后会自动减去1,通过DJNZ 有条件转移指令当不为0时就转移到Loop出运行。我就没弄明白为什么会自动减去1而不是自动增加1呢??
还有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机器周期,什么是指令周期。请说下通俗易懂的解答
谢谢大家了

楼主:
字打错了纠正下 80c51 R0 寄存器为什么可以当计数器使用

网友A:
DJNZ R0,Loop
指令本来就是减1不是零转 Loop地址处...

楼主:
2楼的回答谢谢了我才开始学。
结贴给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