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个问题.

楼主(2011-04-10):
#include <absacc.h>#define PA XBYTE[0xffec]

这两句,XBYTE是以字节形式对xdata区寻址;
书上是这么解释.将PA定义为外部io口,地址为0xffc0,长度为8位.

小弟想问下.0xffec这个地址是怎么来的.随便定义么?还是怎么?哪位大虾可以解释一下...本人刚学.希望语言能够通俗易懂点..不然我也看不懂.十分感谢~!!!!

网友A:
一般是芯片资料里定义的...

网友B:
先去弄明白两个问题
1、片外总线扩展的原理
2、绝对地址定位

网友C:
可以随便指定,前提是不能越扩展外存的界。但是一旦指定,以后就永远指向这个地址了

网友D:
片外总线扩展,建议lz可以去了解一下 ,当定义 片外超过 16bit的地址的时候
p0 口和p2 口分别作为 地址总线,然后p0口同时也作为数据总线,然后p0口的地址可以通过
ale的上升沿进行寄存,这样子可以把p0口数据和地址进行分离
exp
MOV    DPTR  #ffec
MOV    A        #data
MOVX @DPTR   A      写

网友E:
地址和硬件有关

网友F:
首先明白两个问题

第一  有没有必要弄明白这个问题

若没有必要 我看就不要弄了

我看这个东西大部分人都不会  也没用过

还是用别的方式搞 如果必须搞的话

网友G:
实际上是给0xffec取名为PA
mov dptr,0xffec
movx a,@dptr
(P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