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跌

楼主(2011-04-10):
des, DM, IDMA, se, ui
#include<reg52.h>
sbit D1=gjyj;
sbit D0=gnyj;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while(1)
          {
            if( D1>D0)
                 D0=D1;
                 DELAY(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else
                    {
                          if(D1<D0)
                             {
                               D0==D0;
                              }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100;x>0;x--)
   for(y=z;y>0;y--);
   }

网友A:
楼主一时兴起, 搞这么多 9 啊, 殊不知 编译器会自动消去那么多, 只取低 16位的
哈哈, 是不是想 "耍耍" 编译器, 但知道结果后, 是不是感觉 "被耍" 了?
再说, 那么多 9 的 DELAY, 是不是大小写搞错了? 这样可是编译出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