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0):
我的芯片用的是48P,打算用以下程序实现D端口的电平每隔一毫秒低一下,然后高一下,程序运行成功,但是下载到板子上就是不行,求各位大虾帮帮小弟
#include<avr/io.h>
void delay_ms(unsigned long i)
{
unsigned int j;
for(;i>0;i--)
for(j=0;j<112;j++)
{;}
}
int main(void)
{
DDRD=0xff;
PORTD=0x00;

while(1)
{

   {
   PORTD=0X00;
   delay_ms(1000);
   }

   {
   PORTD=0xff;
   delay_ms(1000);
   }

}
return 0;
}

网友A:
程序没问题。看看熔丝的时钟源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