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 PICSTART Plus 里 18F6720 的完整固件?

楼主(2011-04-10):
用PICSTART Plus烧片子时不小心芯片插错了,结果居然把编程器里18F6720里面的程序搞乱了,怎么也不好烧了,借了一个PICSTART Plus想把这个18F6720恢复,结果发现根本没有完整的固件,找到的都是从地址0x1000开始的hex文件,也没有配置说明(这片18F6720应该是好的,因为不管烧什么程序都能成功!),奶奶的难道要重新买一个那个升级的小板子???

不知道哪位兄弟有这个固件的完整版本以及配置说明的?

网友A:
买个pickit3。
支持绝大部分PIC器件
支持脱机下载。

网友B:
有几个办法试试.
1. 可能的话, 请 PICSTART Plus 的经销商,或技术支持帮助解决. 或者请 PIC 供货商(代理)帮助.
2. 楼主的办法, 如果  PICSTART Plus 里面的芯片没有加密(可能性不大), 想办法读出好的 PICSTART Plus 里的固件, 刷到损坏的 PICSTART Plus 里去.
3. 如果 PICSTART Plus 支持在线固件升级. 也许可以用新版驱动来自动升级, 少入好的固件. 或者从驱动中分离出来(这个估计需要相当的高手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