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FPGA 有免费的can核么

楼主(2011-04-10):
用422做了一个接口,现在想改成can的,xilinx-FPGA的can核免费么,附近用飓风系列的比较多,改用xilinx-FPGA,有哪些要注意的,能帮忙说下么

楼主:
习惯用quartus, xilinx-FPGA有类似nios2的类似工具么

网友A:
好像是没有的.在可以申请的总线license中有
PCI Express Endpoint,
RapidIO Logical I/O and Transport Layer Interface,
RapidIO Physical Layer Interface,
Spartan-6 Endpoint Block for PCI Express
USB 2.O Device
Universal Serial Bus 2.0 Host Controller
Virtex-6 Endpoint Block for PCI Express
32-bit Initiator/Target for PCI
32-bit Initiator/Target for PCI, Spartan Only
32-bit and 64-bit Initiator/Target for PCI
64-bit Initiator/Target 133 MHz for PCI-X
64-bit Initiator/Target for PCI
64-bit Initiator/Target for PCI-X and 32 and 64-bit Initiator/Target for PCI
DisplayPort
Endpoint Block Plus for PCI Express
Endpoint PIPE for PCI Express
IIC Bus Interface

楼主:
can核这么常用的,不在到怎么收费,能不能免费申请。

网友A:
帮你找到了几个评估版的CAN
http://china.xilinx.com/products/ipcenter/DO-DI-CAN.htm
http://china.xilinx.com/products/ipcenter/axi_can.htm
http://china.xilinx.com/products/ipcenter/xps_can.htm

点击evaluate,然后点开Full System Hardware Evaluation
按照要求就能申请了

网友B:
can总线可以找个免费的core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
刚开始学,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