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2011-04-10):
最近刚接触大功率电源。。有些问题不是很明白,问问大伙们
  平时大家都说的什么800W,2000W电源,这800W与2000W是指输入功率还是什么?如何计算的。。还有就是这些大功率电源都是电压不是很高,但电流比较高,可以说说原理吗?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在用DXP2004画电源PCB时,因为电流比较大,想在PCB上加一层锡泊,也就是在一些线路上再加一条去绿油的线,可以上锡的。如何去做?   希望大伙说详细点,谢谢/
        最近头脑越想越有点短路哪样,这水平不知以后能做好研发么。。大伙说呢?

网友A:
“说的什么800W,2000W电源,这800W与2000W是指输入功率还是什么?”
一般指最大输出功率。

网友B:
如果是底层,那么请使用bottomsolder,如果是顶层,请使用topsolder。

网友C:
画板是基本功夫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的?我是用DXP2004,找不着这两个的?》你说的是哪个软件的

网友D:
其实你是想把阻焊层拆掉是吧
这样只是有利于散热
一般操作的话 直接把线画粗点不就行了

网友E:
一般是输出功率,但其实差不了多少,。因为输出多大输入就得多大大一点,除非效率特低。。

网友F:
99SE里的TOPPASTE和BOTTOMPAST可以吗

网友G:
如果是底层,那么请使用bottomsolder,如果是顶层,请使用topsolder。
引用 网友B:

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