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菜农M0助学板PWM呼吸灯小练(寄存器操作方式)

楼主(2011-04-10):
使用串口0的接收中断,来控制闪灯类型。上电缺省不开灯。
  发1,1Hz亮灭灯,占空比为50%;
  发2,1.25Hz呼吸灯,占空比自己算;
  发q,关灯。

main.h

#ifndef __MAIN_H__
#define __MAIN_H__
#include <stdio.h>
/*********************************************************
* 系统寄存器映射及库头文件
*********************************************************/
#include "NUC1xx.h" // 系统寄存器映射
#include "DrvSYS.h"
#include "DrvGPIO.h"
#include "DrvUART.h"
/**********************************************************
* 自定义宏
**********************************************************/
#define APP_DEBUG
#ifdef APP_DEBUG
    #define PRINT printf
#else
    #define PRINT
#endif
/**********************************************************
* 函数申明
**********************************************************/
extern char GetChar(void);
extern void PFN_UART_CALLBACK(void);
/**********************************************************
* 宏及变量申明
**********************************************************/
typedef enum{NO=0, YES=!NO}bool;
volatile bool g_tmr0_5ms = NO;
volatile bool g_breathing_led = NO; // 呼吸灯标志
volatile uint8_t g_duty_cnt = 0;
volatile bool g_duty_acc_dec = YES;
#endif /* __MAIN_H__ */
mian.c

#include "main.h"
/**********************************************************
* 系统上电初始化
**********************************************************/
void MAIN_INIT(void)
{
    UNLOCKREG();
    {   /* 配置系统时钟 */
        SYSCLK->WRCON.XTL12M_EN = 1; //  设定12M外部晶振
        DrvSYS_Delay(5000); // 等待时钟就绪
        DrvSYS_SelectPLLSource(E_SYS_EXTERNAL_12M); // 选择12MHz为PLL输入
        DrvSYS_Open(50000000); // 打开50MHz
    }
    {   /* 配置串口 */
        STR_UART_T param;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UART_CLKSRC, 0); //使能UART时钟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UART0);    // 复用功能引脚设置

        param.u32BaudRate        = 115200;    // 波特率
        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8;  // 数据位
        param.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 停止位
        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 校验位
        param.u8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1BYTES;    // FIFO存储深度1字节
        param.u8TimeOut             = 0; // FIFO超时设定
        DrvUART_Open(UART_PORT0, &param); // 串口开启、结构体整体赋值

        // 串口的中断类型比较丰富,此处仅打开接收中断
        DrvUART_EnableInt(UART_PORT0, DRVUART_RDAINT, (PFN_DRVUART_CALLBACK*)PFN_UART_CALLBACK);
        DrvUART_ClearIntFlag(UART_PORT0, DRVUART_RDAINT);
    }
    {   /* 配置GPIO */
        NVIC_DisableIRQ(GPAB_IRQn);
        NVIC_DisableIRQ(GPCDE_IRQn);
        DrvGPIO_Open(E_GPB, 10, E_IO_OUTPUT); // 蜂鸣器
        DrvGPIO_ClrBit(E_GPB, 10); // 关蜂鸣器
    }
    {   /* 配置TMR0 */
        NVIC_DisableIRQ(TMR0_IRQn);
        // 第一步 使能和选择定时器时钟源及使能定时器模块
        SYSCLK->CLKSEL1.TMR0_S = 0; // 选择12Mhz作为定时器时钟源
        SYSCLK->APBCLK.TMR0_EN =1;  // 使能定时器0
        TIMER0->TCSR.CEN = 1;       // 使能定时器模块
        // 第二步 选择操作模式
        TIMER0->TCSR.MODE = 1; // 选择周期模式
        TIMER0->TCSR.CRST = 1; // 清加1计数器
        // 第三步 输出时钟周期 = 定时器时钟源周期*(8位预分频因子 + 1) * (24位比较因子TCMP)
        TIMER0->TCSR.PRESCALE = 11; // 12分频
        TIMER0->TCMPR = 5000; // 12M/12/5000=200Hz, 5ms
        // 第四步 使能中断
        TIMER0->TISR.TIF = 1; // 清中断
        TIMER0->TCSR.IE = 1; // 使能中断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 使能TMR0中断
        // 第五步 使能定时器模块
        TIMER0->TCSR.CRST = 1; // 复位向上计数器
            TIMER0->TCSR.CEN = 1; // 使能TMR0
        //TIMER0->TCSR.TDR_EN=1; // 无需读取加1计数器值
    }
    {   /* 配置PWM0 */
        NVIC_DisableIRQ(PWMA_IRQn);
        // 第一步,GPIO初始化
        SYS->GPAMFP.PWM0_AD13=1;
        // 第二步,使能和选择PWM时钟源
        SYSCLK->CLKSEL1.PWM01_S = 0; // 选择12MHz作为PWM时钟源
        SYSCLK->APBCLK.PWM01_EN = 1; // 使能PWM时钟
        // PWM clock = clock source/(Prescale + 1)*divider(分数形式)
        PWMA->PR.CP01=119; // [0, 255] 预分频Prescale, 置零则停止输出时钟
                            // 120分频
        PWMA->CSR.CSR0=4; // 时钟次分频clock divider->0:/2, 1:/4, 2:/8, 3:/16, 4:/1
                          // 所得时钟频率为12M/120/1=100kHz, 10us
                          // 此处频率与CNR每一等份时间相对应
        // 第三步,选择PWM操作模式
        PWMA->CR.CH0MOD=1; // 0: 单次触发模式, 1: 自动重载模式
                            // 设置CH1MOD为从0到1后,CNR和CMR会被自动清零
        PWMA->CR.CH0INV=0; // 反向使能->0:失能, 1:使能
        PWMA->CR.DZEN01=0; // 死区发生器使能->0:失能, 1:使能
        /* 第四步,选择PWM频率计占空比 */
        PWMA->CNR0=1; // 定时器载入值 [0,65535]
                      // PWM周期=PWM clock/(CNR+1)
                      //        =1*10us
        PWMA->CMR0=PWMA->CNR0>>1; // PWM比较值,[0,65535]
                                  // PWM占空比 =  (CMR+1)/(CNR+1)
                                  // CMR >= CNR 输出高电平
        // 第五步,使能PWM输出
        PWMA->CR.CH0EN=0; // 使能PWM核:0,失能;1使能;此处先失能,留作以后效果比对
        PWMA->OE.PWM0=1; // 输出到引脚:0,失能;1,使能
        // 第六步 中断设置
        PWMA->IER.PWMIE0=0; // 使能中断:0,失能;1,使能
//        NVIC_EnableIRQ(PWMA_IRQn);
    }
    LOCKREG();
}
/**********************************************************
* TMR0 ISR
**********************************************************/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__irq
{   // 注意:ISR内必须清中断
    TIMER0->TISR.TIF = 1; // 清中断

    g_tmr0_5ms = YES;
}
/**********************************************************
* UART0 回调函数
**********************************************************/
void PFN_UART_CALLBACK(void)
{   // 注意:回调函数内无须清中断
    switch(GetChar()) {
        case '1':
            g_breathing_led = NO; // 失能呼吸灯

            PWMA->OE.PWM0=0; // 输出到引脚:0,失能;1,使能
            PWMA->PR.CP01=40; // 40分频
            PWMA->CSR.CSR0=3; // 12M/40/16 = 10kHz, 100us
            PWMA->CNR0=9999; // PWM周期=10000*100us=1s
            PWMA->CMR0=PWMA->CNR0>>1; // PWM占空比= (CMR+1)/(CNR+1)=50%
            PWMA->CR.CH0EN=1; // 使能PWM核:0,失能;1使能
            PWMA->OE.PWM0=1; // 输出到引脚:0,失能;1,使能

            PRINT("亮灭灯:频率1Hz,占空比50%\r");
            break;
        case '2':
            g_breathing_led = YES; // 使能呼吸灯

            PWMA->OE.PWM0=0; // 输出到引脚:0,失能;1,使能
            PWMA->PR.CP01=119; // 分频
            PWMA->CSR.CSR0=1; // 12M/120/1 = 100kHz, 10us
            PWMA->CR.CH0EN=1; // 使能PWM核:0,失能;1使能
            PWMA->OE.PWM0=1; // 输出到引脚:0,失能;1,使能
            g_duty_cnt = 0;

            PRINT("呼吸灯:频率1.25Hz,占空比自己算\r");
            break;
        case 'q':
            g_breathing_led = NO; // 失能呼吸灯

            PWMA->CR.CH0EN=0; // 使能PWM核:0,失能;1使能
            PWMA->OE.PWM0=0; // 输出到引脚:0,失能;1,使能

            PRINT("关灯\r");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主函数
**********************************************************/
int main(void)
{
    MAIN_INIT(); // 上电初始化系统

    while(1) {
        if(g_tmr0_5ms != NO) {
            g_tmr0_5ms = NO;

            if(g_breathing_led != NO) {
                if(g_duty_acc_dec != NO){
                    g_duty_cnt ++;
                    if(g_duty_cnt == 199) g_duty_acc_dec = NO;
                }
                else {
                    g_duty_cnt --;
                    if(g_duty_cnt == 0) g_duty_acc_dec = YES;
                }

                PWMA->CNR0=199; // PWM周期=200*10us=2ms
                                // 呼吸灯周期=2ms*200=0.4s,1.25Hz
                PWMA->CMR0=g_duty_cnt; // PWM占空比= (CMR+1)/(CNR+1)=?
            }
        }

        if(0) break; // 跳出大循环
    }

    DrvUART_Close(UART_PORT0);
    return 0;
}

网友A:
哈哈,出气灯,不错,回家发裤子

网友B:
建议将整个工程上传,呵呵。

楼主:
4# plc_avr BSP包不在其内。文件目录如下:
--NUC100SeriesBSP
--PWM_LED
----docs
----list
----obj
----src

网友B:
谢谢,昨天编译未通过,今天再试一下。:)

网友C:
运行可以,但是没看到现象

网友D(2012-02-14):
代码这么多啊

网友E(2012-03-31):
看的挺有感啊

网友F(2012-11-06):
请问楼主,笔记本没串口咋用啊?我新手,刚刚回离线下载程序。。。。求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