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条的问题

楼主(2011-04-10):
自己想做LED灯条的控制器用单片机控制因为灯条的 电压时12V的电压但是单片机的输出是5V的啊 我想用场效应管来控制不知道可以吧
另外大功率放大管都有哪些啊 ?场效应管算不算啊
我的邮箱是caobingwei_wei@sohu.com
谢谢大家啦!

网友A:
实在看不明白楼主要做什么。

网友B:
LED灯条的控制器, 单片机的输出的5V, 用简单的功率变换(比如三极管开关电路)便可转换成12V.
大功率放大管? 看样子LED灯条的电流还不小, 根据工作电流选择功率三极管或场效应管吧

网友C:
是不是想将5v升压到12v呢?

楼主:
是啊LED的灯条即RGB的。它们的工作电流很大啊 。三种颜色的灯同时点亮的话总电流是2.56安啊。因为1米的灯条有60个灯也有30个的。单个的话小的有0.89安。大的红光有1安多啊 。谢谢大家 啊

网友C:
做个boost就好了,只要你输入功率容量满足,再大的输出电流也不是问题。

网友D:
直接用24V的电源给整个系统供电,用个电源芯片转个5V给单片机供电就可以了啊,然后用单片机控制电源要不要给灯条供电

网友E:
请问CMOS DRAIN _OPEN    输出是不是功率放大管啊
CMOS DRAIN _OPEN  说明书上这么写的啊
关于LED控制器

网友E:
请问大功率的三极管场效应管怎么来选用啊?根据负载的功率还是电流啊?
请教了!!!

网友F:
LZ不是做电子的吧,被赶鸭子上架了,呵呵

网友G:
用ULN2003,或者ULN2803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