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HWM,场与路

楼主(2011-04-10):
电场的线积分是电压,磁场的线积分是电流(更新,原错写为:磁场的面积分是电流)
平行传输线,如果将两根线之间的距离拉开,那么,两根线之间的电压会增大
当然前提条件是:无源
在有源的情况下,比如,一个电池,然后连接一个电阻

如图所示,当将导线之间的距离d1拉大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此时的电压是不变的
因为此时是有源的,如果无源的话,即保证内部电荷不变的情况下,电压是要增大的
要理解这里,看这个图中右边的电容
我们都知道,C的表达式,当我们将电容的两平行板距离拉开的时候,会是怎样的呢?
在无源的情况下,电容上已经有电荷Q,然后将d加大,那么此时C将变小,因为C与d成反比
保持了Q不变,Q=CU,那么C变小,电压将增大
如果该电容是在有源情况下呢?那么,此时多余的电荷是跑进电源内部去了的!
上面说的是电压,对于电流,安培定律,我就不说了
紧扣HWM大侠的主题,我来说说HWM的一个话题里面的一个式子:
Va + Vb = Vc
Ia - Ib = Ic

都应该知道这个是哪里来的,所以我就不重复了

对于电压来说,由于是纵向方向,所以说,横向返回来的电压,在纵向方向来说,是增加了电荷了,所以说,返回的Vb,是增加到入射的电压上去
而对于电流来说,横向返回的电流,刚好与横向前进的电流是反向,所以此时要减去它!
所以,Va + Vb = Vc    Ia - Ib = Ic

再想到之前的一个帖子,EMI产生机理及解密  https://bbs.21ic.com/icview-215913-1-1.html
里面讲EMI的
这个图片,大家还记得不
那里哪位大侠留给了我们一个问题,即,增大哪个面积,对共模干扰有好处?
在此,我说一下自己的见解
首先来说,共模电流,是有面积决定的,所以,当然,减小各个面积,对共模干扰有好处
现在,实在来说要选择增加哪个面积
那我首先选择S1,因为增大了S1,意味着,S2,S3,S4面积所包围的磁力变小,因为距离磁场源(变压器)远了

同时,在讲一下反射波和入射波
假如负载,将能量全部吸收掉,那么,此时将没有反射波,也就没有反射电压
负载将能量部分吸收,源所提供的能量,除去被吸收的部分,剩下的将要反射回去。
这个反射回去的,就是反射电压
那么这样的话,负载消耗的能量,其实就是透射波!

以上,是我现阶段对电磁的理解,给大侠看看
HWM大侠,希望您能指点一下

网友A:
re LZ:

东西还挺多的....

在此仅谈两个问题,一)平行板电容,二)回路。

1)电容

如果对一个面积为A间距为d的电容充电至U。容易看到其电荷为Q = C U,其中C = ε A / d。然后断开电源,这时电容内存储的能量为多少?

先按电路理论可知,电容内所储存的能量为 C U^2 / 2。再按电磁场的理论分析,电容极板间的电场强度是 E = U / d。由于电场的能量密度是 ε E^2 / 2,电容极板间的体积是 A d,则可得电容极板间的电场能为:

  W1 = (ε E^2 / 2) (A d) = (ε A / d) U^2 / 2 = C U^2 / 2

两种结论一致。现在拉开电容极板(注意,极板内的电荷不变)使间距为2d。由高斯定律容易得知,电容极板间的电场不变。这样,再计算电容内的能量:

  W2 = (ε E^2 / 2) (A 2 d) = (ε A / (2 d)) (2 U)^2 / 2 = (C / 2) (2 U)^2 / 2 = C U^2 = 2 W1

注意,这里用到了 E = (2 U) / (2 d)。

显然,能量加倍了。电路和电磁场的分析完全是一致的。那么,这些多出来的能量是哪里来的呢?

现在看另一种情况,即充电至U后并不断开电源,然后将电容极板拉至 2 d。这时,电容内的能量为:

a)电路算法

  W3 = (C / 2) U^2 / 2 = W1 / 2

b)电磁场算法

  W3 = (ε (U / (2 d))^2) / 2) (A 2 d) = (ε A / (2 d)) U^2 / 2 = (C / 2) U^2 / 2 = W1 / 2

显然,电容内的能量只有原来的一半了。拉开电容板,能量反而减小了,能量到哪里去啦?

2)电路环路

电路布线时,总会存在回路(或环路)。那环路面积是大好还是小好?或是否存在某种情况大点好,而另一些境况小点好?

可以明确地说,环路面积越小越好。这可以容易地利用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来说明。如果空间本来存在着一个干扰磁场,若某个环路面积较大,显然通过此面积的干扰磁通量也较大。由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可知,环路上感应的干扰电动势也较大。因此,没事别把电路环路面积搞大。

楼主:
先按电路理论可知,电容内所储存的能量为 C U^2 / 2。再按电磁场的理论分析,电容极板间的电场强度是 E = U / d。由于电场的能量密度是 ε E^2 / 2,电容极板间的体积是 A d,则可得电容极板间的电场能为:

  W1 = (ε E^2 / 2) (A d) = (ε A / d) U^2 / 2 = C U^2 / 2
引用 网友A:

A为面积,S也为面积
按理说应该是A=S呀

楼主:
a)电路算法

  W3 = (C / 2) U^2 / 2 = W1 / 2

b)电磁场算法

  W3 = (ε (U / (2 d))^2) / 2) (A 2 d) = (ε A / (2 d)) U^2 / 2 = (C / 2) U^2 / 2 = W1 / 2

显然,电容内的能量只有原来的一半了。拉开电容板,能量反而减小了,能量到哪里去啦?

多余的能量被电源给吸收掉了的

网友B:
re LZ:

东西还挺多的....

在此仅谈两个问题,一)平行板电容,二)回路。

1)电容

如果对一个面积为A间距为d的电容充电至U。容易看到其电荷为Q = C U,其中C = ε A / d。然后断开电源,这时电容内存储的能量为 ...
引用 网友A:
严谨!移动平板增加了电场势能,外部对该“系统”做功。

网友C:
a)电路算法

  W3 = (C / 2) U^2 / 2 = W1 / 2

b)电磁场算法

  W3 = (ε (U / (2 d))^2) / 2) (A 2 d) = (ε A / (2 d)) U^2 / 2 = (C / 2) U^2 / 2 = W1 / 2

显然,电容内的能量只有原来的一半了。拉开电容板 ...
引用 楼主:

那么在这次拉开电容极板的过程中,外部又是否做了功呢,如做了是多少?

网友A:
to 6L:

这是个好问题....

另开帖散分求解。

网友D:
问题总是好的 但真的不是大问题

网友:
楼主 , 你的第2句话 好象不对的哦
应该是磁场强度的线积分是电流

楼主:
楼主 , 你的第2句话 好象不对的哦
应该是磁场强度的线积分是电流

引用 网友E:

感谢。。已经改正

网友F:
阳春白雪

网友G:
下里巴人路过

网友H(2011-06-18):
泪流满面 看不懂啊······回去补补电路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