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是自激了还是耦合进了工频噪声?

楼主(2011-04-10):
方才看见一位兄台问运放的自激波形在示波器的表现,感觉和我遇到的问题差不多,但是我也拿不准,所以特来请教一下。
电路同样是个PIN光敏二极管的IV转化电路,反馈电阻100k,发光管和接收管焊在一块小PCB板上,通过屏蔽导线(屏蔽层未接地)接到另一块PCB板上(处理信号),主要目的是做一个反射式的血氧饱和度计。

现象:光电管静止放置的时候,用示波器可见P-P为15mv左右的50Hz干扰,将其按在手腕处时,运放输出为很强的50Hz正弦波(没有饱和),但是只要一拿开,输出又恢复开始的样子,还有一个特点是,将其放置在手指尖端则看不到明显干扰(同静止相比)

我想问的是:
1.屏蔽层是否一定要接地?如果接的话,请问下是不是该接处理电路的PCB板的地?原来不接是因为实验室前人做过一块功能类似的板子,但他没有接屏蔽层,信号也很好。
2.上面的现象算是自激还是工频干扰?真的不是很明白
3.现在用的运放是集成4运放,最终是都要使用的,并前电路是相同的,但我为了调试方便,只焊了这一个运放的器件,其他管脚都是悬空的。发现只要手放在这块运放附近的PCB板上,运放输出会产生50Hz,p-p为1v左右的输出(未饱和)。所以,是不是要讲其他管教暂时接地呢?

网友A:
是工频干扰,这个确实要接地,接地的地点位置很重要,要接在电池那连接点上
你的屏闭线不接地,形成一个接收天线,然后通过屏蔽线间电容串到放大器上,要么接地,要么不要这个屏蔽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指教,我明天去试试看

网友B:
未使用的运放单元不能全部悬空,输入引脚要加固定偏置,输出可以悬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如果是工频干扰的话,接触人体后(甚至在靠近人体时)干扰变得非常大,何解?

网友B:
因为人体在这里起天线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春阳老师你好,我现在把屏蔽导线去掉了,不过工频干扰依旧存在,只不过现在只要把另一只手按在信号处理的PCB板的地过孔上,50Hz干扰就基本没有了。这是不是相当于把人体接地了?
还有就是我觉得老用手按着地也不是办法,是不是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比如说还是加屏蔽导线,导线接地(屏蔽导线是不是只能一端接地?)。望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