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线载波 关于LM1893问题

楼主:
有没有人用过LM1893  我最近用LM1893测试 不接耦合部分 但是在示波器上怎么也看不到波形   希望哪位大侠做过的指点一二   之前做过pL2102 感觉有点慢不过还不错 分享一下

网友A(2011-04-10):
仔细检查你的电路和外围器件的选用是否正确,不接电力线时仍要有耦合电路的存在或者加假负载。

网友B(2012-04-03):
LS 的,知道LM2893怎么设计电路吗?和LM1893有什么差别!?
谢谢

网友C(2012-06-06):
回复 网友A:
你做过吗?是不是出来了,我也没接耦合和负载,没出来波形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现在做出来了吗
?怎么出来的,我的也没出来啊,不知道怎么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