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硬件电路如何调试

楼主(2011-04-10):
今天,兴趣小组搞了个收音机的组装活动,买的套件,照原理图焊接完就行。
焊完之后,指示灯能亮,有A,B,C,D四个节点,用电表测过之后A点无电流,D点电流偏大。不能正常工作,检查了下,没有发现虚焊。
下面不知道该如何调试了,希望哪位高人可以讲讲电路调试的,一般步骤。
谢谢了!
如果我说的不清楚,明天补充,附图。今天来不及了。
再次谢谢了!

网友A:
去书友会匠人手记栏目(https://bbs.21ic.com/icview-175362-1-1.html)下载《少年晶体管收音机》,里面有详细的收音机调整方法,理解其思路,用现代的条件去实现只会更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春阳叔了。。。

楼主:
A点无电流,其余三个断点电流值均在正常范围内。检查过电容极性正确,三极管接入正确,无虚焊。
A点无电流,其余断点正常是否说明问题只在输入及变频电路部分?如果是,那么接下来该测些什么参数才能继续缩小问题所在范围?

楼主:
B点1MA,C点3ma,d点4.5ma。在我的指导说明上属于正常范围。

楼主:
a点是断点,没有焊接上,为什么我测得a点两端也没有电压呢?
我是新手,分析不了这个电路,这两天上网找的关于这个电路原理的说明也比较笼统,基本都是把各级作用说明了下,没有具体分析。
我想先把这调出来,原理可以慢慢学。所以,想请教下一步该测什么,可以缩小问题的范围,直至解决。

网友B:
喜欢LZ的头像,刀刀 :D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喜欢。。。只是捞鱼大哥,能给小弟说说不???
话说我还在你那群里潜水呢。。。

网友B:
说什么?硬件不太懂,特别是模拟电路。记得经常出来透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