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太大受限

楼主(2011-04-11):
做个时钟加温度,用1602显示,但是代码太大了,KEIL编译不了。请高手指教。以下是编译时KEIL出现的提示

网友A:
不是代码太大了,KEIL编译不了,是因为你用的是个评估版的keil。

楼主:
是用的KEIL4的,单片机芯片是STC89C52RC.

网友B:
评估版好像有4K的代码限制。找个**的就可以了

网友C:
和谐社会一定要用和谐版本:lol

楼主:
4楼能说说怎么**码?

楼主:
4楼仁兄能说说如何【**码?

网友D:
评估板2K限制。不用找**方法,网上下载安装一个正式版即可。比草还多。

、、

楼主:
多谢刘前辈。:)

网友E:
注册机嘛

网友F:
楼主用keil2试试

楼主:
呵呵,多谢各位,问题解决了,从网上了下了一个KEIL4加注册机。现在运行正常了。

网友G:
谢谢啊,我得也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