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的功耗怎么算呢?

楼主(2011-04-11):
RT,请教一下电路板的功耗怎么计算呢?

网友A:
出来没有计算过电路板的功耗,倒是要测试电路板的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用什么方法测试?

网友A:
我使用串接万用表的方法,或者是串接功率表。对于电路板的设计前,只能根据各元器件的大概功耗,估算一下,好选择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

网友B:
电路板的功耗应该指得是单板表面功耗密度和空间功耗密度,需要先根据电路和所选器件计算电路的总功耗,按最大功耗计算,再根据单板的尺寸设计计算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直没有计算过,真不知道该怎么计算

网友A:
电路板的功耗应该指得是单板表面功耗密度和空间功耗密度,需要先根据电路和所选器件计算电路的总功耗,按最大功耗计算,再根据单板的尺寸设计计算功耗。 ...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法根据面积计算,只能根据你使用的元器件的功耗相加计算。

网友C:
测量通过电源的电流再和电源电压相乘

网友D(2012-08-09):
这个,我也不知道。以前问过,也没人知道。只说大体估算。

网友E:
这个的却不太清楚 哦哦

网友F(2016-06-08):
我也想知道答案,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