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怎么实现粗糙的软延时和精确的短延时

楼主(2011-04-11):
毫秒级别的延时,是很常用的.例如对付LCD这类低速器件和键盘什么的,大致差不多就可以了,这个靠计算指令周期的方法来实现,似乎不太靠谱吧?但是这么粗糙的延时,总不能单独占用一个定时器吗?
还有微秒(US)级别的延时,从十几到即使微秒的延时,怎么实现,靠定时器?用中断也不太好使啊,跳转,进栈出栈的操作就把时间消耗得七七八八了.精度没法保证.

网友A:
无论是毫秒级别还是10us级别的延时,我都是用定时器来实现。STM8的定时器挺多,不用白不用。如果觉得用中断不够准,可以直接用查询方式,特别是10us级别的短延时。

网友B:
粗糙的延时可共用SYSTICK实现。
us级的延时,用NOP实现。C可以调用ASM函数,精度可到几个指令周期。

网友C:
用定时计数,查询计数值,实现极端延时,哪怕是10us

网友D:
延时时间那么短,干脆把Fcpu降频,这样就不用延时了,操作完再恢复。

网友E:
话是不错,不过降频影响中断服务程序了

网友F:
我用一个定时器来负责各类延时工作,反正定时器多

网友G(2011-08-10):
回复 网友A:
求教,具体是怎么样做精确延时的呢?尤其是US级延时,能不能发个来学习一下?

网友H(2013-07-15):
怎么用定时器实现delay(u16 num_ms)的函数呢?

网友I:
搞个1ms的定时中断,在该中断中不断对jiffies进行计数,外围则调用get_jiffies()使用状态机方式

网友J:
你可以自己写 —nop 的延时函数   1us需要多少个_nop  你用示波器测一下救出来了    我测的是8个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