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热拔插的实现问题

楼主(2011-04-11):
各位大侠,请大家说说电脑的USB口的热拔插是如何实现的?之前我的232串口老是烧芯片,我在想可能都和我的电路不支持热拔插有关,虽然只有一端是热的。我观察了一下USB的接头,两个接头是要长点,两个接头短点,我感觉这个设计是在保证地和电源先接通,现在我想到了我在连接232到我的板子上是应该先把地连起来,再连信号线可能我的板子上的232芯片就不会烧了。
大家说说要支持真正的热插拔都有一些什么设计规范?

网友A:
to LZ:

热插拔接口不仅需要保证地、电源和信号端的适当顺序连接,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接口保护功能。除此之外,还必须考虑合适的连接检测和相关处理协议,这必须硬件和软件相互协调才性。

具体可以参考USB的协议规范。其实,直接采用USB接口即可,没必要另搞一套。

网友B:
接口都有问题存在的 但这真不是好的办法

网友C:
热插拔设计不是那么简单,USB外设都是浮地设计或共地设计,用到232的系统却未必是,另外USB终端的数据线也是“冷”的(不带电),232却不是,而且热插拔不但硬件上要支持,软件上也要配合,232不具备这样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