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和数组的不同点

楼主(2011-04-11):
首先要说明的是,我是一个菜鸟,离高手还有唐僧去西天取经的距离。希望能让初学者分清数组与指针是两码事。不要认为指针等于数组。哈哈,言归正传。以下是指针与数组的不同点:
指针用于保存数据的地址,采用间接访问,首先取得指针的内容,把它作为地址,然后从这个地址提取数据,通常用于动态数据结构,定义指针时,编译器只分配存储指针自身的空间。而数组用于保存数据,直接访问数据,通常用于存储苦丁数目且数据类型相同的元素,对象空间由编译器自动分配和删除。

网友A:
只是有些类似,但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指针是地址,数组是多个变量的组合

网友B:
支持LS。指针指向的是一个地址,而数组是一段Len内存区。相差甚远。

所以LZ题目写的不明确。应该是下面还有点讨论意义:

“指针和数组名的不同”

网友C:
在内存里,数组是一块连续的数据。

指针是另外一个内存数据,它的内容可以是任何内存地址,通过操作指针,就会读写它所指向的地址里的数据。其自由度非常高。

网友D:
我同意刘前辈的看法,应该以
“指针和数组名的不同”
为主题进行讨论,LZ所言之二者没有可比性。

网友E:
基本会用就是了吧。研究太深也没有实际价值,多花点时间在实际的项目上。呵呵。

网友F:
数组名字恰好是这段数组首元素的地址,而指针恰好又存的是地址,有意思.

网友G:
这个要看个人的理解了,如果要细说的话,要区分几个东东,指针变量和指针其实是不一样的,指针变量是一个能存放内存地址(也就是指针)的一个内存空间,但很多人都习惯把指针变量叫做指针,心里明白就行,而数组是一段连续的内存空间,数组名是整个数组的首地址。所以:指针变量不等于指针,数组名等价于指针,数组名不等于数组。我也在学C语言,希望和楼主共同进步。

网友G:
再说说我写*符号的格式,对初学者看懂自己的程序有帮助。
void swap_2(int* p,int* q)//这里*是定义q为指针类型,和int是一个作用,所以写的时候*和int靠在一起,和q用空格分开。
{
        int j = 5;
        int i = 2;
        int k;
        k = j * i;//这里的*是乘,所以俩边都用空格分开。
        j = *p;//这里的*是指针运算符,和p结合在一起,代表p所指向的内存,所以和=号分开,和p靠在一起。
        *p = *q;
        *q = j;
}

网友H:
讨论一个概念前 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指针 什么是数组

我觉得指针数据啥啥无所谓  会用就行了!!

指针就是指向一根针  数组就是一组数

上面有人提到数组名  我个人觉得数组名没啥意义 只不过是发明C语言的人强制定义的罢了   就是人家发明的 我们只能遵守 没啥好研究的  遵守就行了

网友H:
这个要看个人的理解了,如果要细说的话,要区分几个东东,指针变量和指针其实是不一样的,指针变量是一个能存放内存地址(也就是指针)的一个内存空间,但很多人都习惯把指针变量叫做指针,心里明白就行,而数组是一 ...
引用 网友G:

多看几本老外的书  你的说法可能会改了改了  有些书压根就没指针变量这个词  我想是国内的人为了理解方便自己造出来的词    挺好的  我觉得指针变量理解起来更方便

比老外强很多

楼主:
多谢刘前辈和原野之狼的指教。以后一定改。:D

网友B:
楼主没把本质的东西说清楚。那些直接用未初始化指针来返回数据的人,是读死书的人,只会抄袭,不知道存放数据必须有“空间”,空间在什么地方,是否安全,这些概念。本文开口就大谈指针和数组,对那些人来说等于白说。

网友B:
非常重要的概念:
一般:指针是地址;它是变量(指针变量),它既可以指向一个数组的地址(位置),也可以指向一个函数的地址(起始位置)。

而数组名是常量,——常量指针;除了指向它自己,谁也不能指向。

所以,数组名、函数名都是常量指针,都代表自己所处地址位置。这些概念应用好,程序就非常漂亮了。

举例:
在一个main( )主函数中,C程序如何跳转(不是调用)到 f1()函数?

有很多种写法,高手写出来就是不一样。……初一看,看不懂,等想明白了,让人恍然大悟。于是,咱菜鸟又长进了。

网友I:
如何跳转啊,是用函数指针吗?

网友B:
请教高手,如何跳转?

在一个main( )主函数中,C程序如何跳转(不是调用)到 f1()函数?

、、

楼主:
理论指导实践,没有理论,何来实践。

网友J:
我认为:指针和数组,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讨论不同点会把自己弄乱。

也许你用数组做参数传递时,会有点迷糊。但你可以理解成,它只是把数组首地址赋给局部指针,没其他。

地址不能赋给数组,数组取内容也没有*
最大的不同应该是,指针爱指向谁就指向谁,数组不能。

网友K:
工作中慢慢体会

网友L:
指针和数组最大的区别在于,在某些语言中只有数组没有指针。

网友M:
最大的却别:指针灵活,它指向的内存地址可变;数组名死板,指向的地址不能由程序员随意更改。

用数组名来传递一个内存地址时,数组名看起来和指针一摸一样;程序跑起来以后,程序员可随意修改指针指向内存地址,但不能随意修改数组名指向的内存地址。

实际应用中,不必纠结与他们之间的区别,代码能满足需求(功能、性能、可读性、可移植性)即可!

网友N:
指针和数组名,我觉得LZ能问这样的问题,说明确实是用心学C了,当然这个对于平时的编程来说无大碍,
但是个人觉得如果深入了解会对C有更深一步的认识。
1、从左值和右值的概念来说,指针一般指的地址变量,数组名是一个地址常量
     对于左值和右值的数据间接访问,在语言的语义程面是一样的,但对于有的MCU
     编译的汇编的寻址方式可能不同。
2、在大部分情况指针和数组名可以互换,比如函数参数传递,不管是指针还是数组本质传的是一个地址。
3、但在有些情况下指针和数组名是有区别的,比如在sizeof(x)这样的表达式时,如果对于指针得到的是
     这个变量的字节数,而对于数组得到的是整个数组的长度。

以上三点是我个人的理解,如有错误,请各位不吝指教!

楼主:
受教了,只从发了这个帖子,我才学会了如何发帖。:D

网友O:
请教高手,如何跳转?

在一个main( )主函数中,C程序如何跳转(不是调用)到 f1()函数?

、、
引用 网友B:

用goto语句吧,不过不建议这样用
出个标志位再进入f1() 好些

网友P:
慢慢体会

网友Q:
把C和汇编联系起来,融会贯通了,一切也就ok了。可以把C编译成汇编,对比下

网友B:
用goto语句吧,不过不建议这样用
出个标志位再进入f1() 好些
引用 网友O:

就算建议了也用不了哦。goto语句只能在函数作用域内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