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用过MAX1452这款芯片么?

楼主(2011-04-11):
是一款信号调理的芯片,我现在开发过程中对其通信部分有些疑惑,还请高手帮忙解惑一下~~~^_^1、文档中说可自动识别波特率,那是否意味着我的MCU设置的必须是标准的波特率呢?
2、我能否直接用UART异步通讯口的TX作为与其通讯的接口?
3、波特率这个概念我有些模糊,是说它适用于所有的串口通讯吗?还是说只适用于UART这样的异步串口通讯?因为看USB啊SPI等的通讯速率都不是这样表示的……

网友A:
设置好串口标准波特率就能通信了,UART估计也一样

网友B(2011-09-02):
大连睿科电子
MAX1452是一款高度集成的模拟传感器信号处理器,优化于工业和过程控制中采用阻性元件的传感器。MAX1452具有放大、校准和温度补偿功能,可以逼进传感器所固有的可重复指标。全模拟信号通道在不会在输出信号引入量化噪声,利用集成的16位数模转换器(DAC)实现数字化校正。用16位DAC对信号的偏移量和跨度校准,赋予了传感器产品真正的可互换性。MAX1452结构包含可编程传感器激励、16级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GA)、768字节(6144位)内部EEPROM、四个16位DAC、一个独立的运算放大器以及内部温度传感器。除偏移量和跨度补偿外,MAX1452还利用偏移温度系数(TC)和跨度温度系数(FSOTC)提供独特的温度补偿,在提供灵活性的同时降低了测试成本。MAX1452为16引脚SSOP/TSSOP封装和24引脚TQFN封装,工作在商业级、工业级和汽车级温度范围。产品特点◆具有放大、校准和温度补偿功能◆适应于输出灵敏度从4mV/V至60mV/V的传感器◆单引脚数字编程◆无需外部调整元件◆16位的偏移量和跨度校准精度◆全模拟信号通道◆内嵌查找表,支持多点校准的温度修正◆支持电流桥和电压桥激励◆150µs快速阶跃响应◆内置独立的运算放大器◆Secure-Lock™防止破坏数据◆2mA低电流损耗
我公司为MAX1452开发设计了调理模块和校准系统,产品成熟,技术全面,获得了客户的一致认可,欢迎感兴趣的厂商与我们联系

联系QQ:1565831784

网友C(2022-03-13):
这个芯片最好别用 通信协议和寄存器配置不是正常人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