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LINK问题求助(st-link connection error)

楼主(2011-04-11):
前天还是正常的,今天出现如下问题

将ST-LINK连接至电脑时,电脑提示找到新的移动磁盘,在我的电脑里面,多了一个移动磁盘,也可以打开,里面有三个HTML链接文件。

但是,在ST Visaul Develop里面,仿真时提示:
** Connection error (usb://usb): swim error [30200]: st-link connection error

在STVP下,也无法使用。

打开以前正常的工程文件,也无法使用。
卸载开发环境软件,重装,重启电脑,故障依旧。
打开ST-LINK外壳,未发现元器件烧坏的痕迹,AMS1117输出电压正常,3.31v

有没有哪个朋友也碰到过这种问题呢?谢谢

网友A:
顶一下,等高手出现

网友B:
同病相怜啊

网友C:
同样等待中。。

网友(2011-08-23):
佩服啊,我也是这样的情况,很佩服这样的开发工具,一堆堆的问题,芯片无法识别,各种问题!!!!!如今连STLINK也有问题,我真服了,从来没试过搞一个芯片是如此之麻烦的!!!!!!!!!!!

网友D:
有一次是因为芯片复位没做好,芯片一直在复位,导致连不上,楼主不妨看下。

网友E(2013-10-01):
哈哈,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但是被我解决了,这个问题一般是刚开始用的时候可以,用几天后可能就会出现这样情况,据我了解还没有发现谁有什么好办法,今天让我来告诉你们吧,我这先告诉你们两种方法:

第一种:直接换一个USB接口

第二种:更新仿真器的USB驱动,或重新安装驱动。

这两种方法绝对有用

网友F(2014-11-12):
重装试试重装试试重装试试

网友G:
我用ST-LINK V2 的驱动安装在XP系统下怎么安装不上去,出现黄色惊叹号,然后还是出现发现新硬件要安装驱动, 驱动我是ST官网上下载的,也不知道什么问题,我换了3台XP系统的电脑,都是一样的现象,因为我的所有文件都在XP系统里,没法一下就改成WIN7的,请大神分析什么问题

网友H:
有用到过,但是没出现像楼主那样的情况啊

网友I(2015-02-11):
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网上有的说STlink里的那个电平转换芯片坏了,由于我的目标板也是3.3V直接去掉,也还是不行。就只认成U盘,工作指示灯也不亮。郁闷啊!

网友J(2015-07-07):
我升级一下固件好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哈哈,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但是被我解决了,这个问题一般是刚开始用的时候可以,用几天后可能就会出现这样 ...

有用,赞一个

网友L(2015-09-07):
当驱动安装正确,但找不到芯片到时候,很有可能是因为SWD引线过长,有可能你制作了一个转接板,虽然方便,但是增加了引线距离。换一根短点的,或者直连或许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M(2015-11-16):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纠结了半天了,用stlink upgrade查找不到。

网友N: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我升级一下固件好了

请问固件怎么升级

网友O(2015-12-22):
1、更换Vcap引脚的电容,千万不要虚焊!(470nf~2uf)。本人用1uf的贴片电容。
2、更换NRST引脚的电容,更换为104电容。(也可以不加10K电阻)
3、VCC和VDD之间加上104滤波。最好是106和104。没有106也可以。4、升级STVD软件版本!
基本上无法仿真、烧写都是这类问题!如果电路比较大,可以先把电路中其他供电部分断开,只给单片机供电,这样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P(2016-05-18):
引用 网友L:
当驱动安装正确,但找不到芯片到时候,很有可能是因为SWD引线过长,有可能你制作了一个转接板,虽然方便, ...

一:我用的swd线是stlink 自带的排线,二:我做了一个转接板,难道是转接板的问题导致“ST_LINK USB communication error”?

网友Q:
可以找到U盘,硬件应该没有问题,很有可能是丢固件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P:
一:我用的swd线是stlink 自带的排线,二:我做了一个转接板,难道是转接板的问题导致“ST_LINK USB comm ...

经过自制的转接板过于粗糙有可能驱动能力不够的

网友R(2016-08-17):
引用 网友E:
哈哈,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但是被我解决了,这个问题一般是刚开始用的时候可以,用几天后可能就会出现这样 ...

高手啊,纠结了大半天,多亏有大侠的,请接收我的膝盖.

网友S:
上周五驱动本来安装不上去,后来找到解决办法了,然后驱动安装好了也在电脑端口里面找到了我的接线端口了,当时还在线调试了好久。周末过来果断不行了。。。。驱动可以装上去但是端口里面找不到。只能在串口总线里面看到我的st——link dongle。感觉好坑啊

网友T(2018-05-14):
我换了一个USB口好了

网友U:
st-link connection error
应该检查USB连接和ST-LINK到目标板的连接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