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疑惑请大家帮忙解决(有电路图)

楼主(2011-04-11):
A点+5V恒定。C点为幅值5V,频率2.0KHZ的矩形波
Q1:C48和PC51是否可以拿掉一个。
Q2:如果没有VCLK。也就是只有5V可以让三极管进入饱和吗?

楼主:
没有人出声啊,高手们啊,指点下啊

楼主:
难道周一大家都很忙,没空啊。我再等等吧,别沉了我的贴

网友A:
回答Q1: 不可去掉PC48或PC51。去掉其中一个电容PC52上的电压达不到15V。
回答Q2: 如果没有VCLK。也就是只有5V可以让三极管进入饱和。

其实,4个二极管、PC48、PC49、PC51电容、DC+5V以及VCLK脉冲源构成倍压整流式电压提升电荷泵电路。

楼主:
回答Q1: 不可去掉PC48或PC51。去掉其中一个电容PC52上的电压达不到15V。
回答Q2: 如果没有VCLK。也就是只有5V可以让三极管进入饱和。

其实,4个二极管、PC48、PC49、PC51电容、DC+5V以及VCLK脉冲源构成倍压整流式 ...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那就点名吧,chunyang出来吧

网友B:
笔记本电脑的主板,貌似是仁宝的风格?:L

网友B:
图中的电容都不能缺,利用的是“电容充电后看出电压源的分析思路,来解决电压相加的问题。
+15ALW,常用于转换后用于SUS和RUN电压转换,,

楼主:
图中的电容都不能缺,利用的是“电容充电后看出电压源的分析思路,来解决电压相加的问题。
+15ALW,常用于转换后用于SUS和RUN电压转换,,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用来干什么,只是想搞清楚具体的充放电过程。怎么得到的+15V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首先是PC48,PC49和PC51充电,后利用电容放电时间远大于充电电源周期,来对电容PC48,PC49和PC51充电抬高电压,最终达到13点几伏。因为有二极管的电压衰减和电容的放电。

楼主:
maychang 也不进来看看啊:L

网友C:
2KHz方波,0.1UF电容,带负载能力很差的。

网友D:
感觉不能缺,可以用proteus仿真一下

网友E:
这是振荡电路么

网友F:
高手都不屑回答的

网友G:
A1:不可以,否则电压不够;
A2:可以,主要驱动够。

网友H:
一个三倍压整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