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存

楼主(2011-04-11):
大学都快毕业了,从大三开始学习单片机,但是一直到现在,还不理解单片机的内存空间,大家可否推荐一下,看什么样的资料,可以快速掌握单片机的内部资源分配,尤其是对内存空间的理解,迷茫哦~

楼主:
先自己给顶一个,在线等待个位的指点~

网友A:
你要说清楚你想理解的是普通的单片机还是32位的ARM处理器的内存。
普通单片机的内存就非常简单了,里面全部是用来存放数据的。而切也比较小,管理起来也比较简单了。
如果是复杂的ARM处理器,那就学问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是普通的单片机~ARM现在还没有开始学,真是汗颜啊~但是普通的单片机,感觉现在把概念都弄混淆了~ROM RAM SFR FLASH~ 还有单片机里面,存储的是不是在程序中要调用的一些参数,而自己写的程序,只是为调用这些参数规定一个“线路”~    OMG 现在处在混沌状态哦~

网友A:
ROM:只读存储器,就是单片机在运行的时候,只能对里面的数据进行读,而不能写。也就是单片机存放指令的地方。
RAM:随机存储器,也就是内存,用来存储变量的。比如你定义一个char   a变量,那就是存在RAM里面。
SFR:单片机里面的特殊功能寄存器,比如51单片机的中断控制寄存器IE,就是特殊功能寄存器。
FLASH:快速闪存,现在大部分的单片机 的ROM都是用的FLASH。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SFR和RAM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存在包含关系不?SFR只是指示单片机工作在什么状态而单独开辟的一个特殊功能寄存器?

网友B:
想要彻底了解单片机内部的资源情况,可以通写了一些汇编程序来达到,而且可以记得很牢·!

网友A:
SFR是一直存在的物理寄存器。  打个比方,一个酒店里面,有很多房间,房间也分种类的,除了普通的客房,还有有监控室,有配电室等一些特殊的房间。这客房就相当于单片机的内存,而那些监控室,配电室等就相当于特殊功能寄存器。他们都是房间,只是有特殊的功能而已。单片机的SFR就是来管理单片机的一些外设或者特殊的功能的。就像配电房就是管配电的。单片机的IE特殊功能寄存器就是管理中断的,够形象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