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初作,望大家批评指教

楼主(2011-04-11):
我刚画的板子,望大家赐教
文件AD6.9格式。

网友A:
1、敷铜层处理得比较差,首先部分铜层分割的很厉害,死铜比较多,其次还有许多“小尾巴”,容易造成天线效应,再者最好不要敷网格铜,而且你的安全间距可能设置偏小,铜都敷到表贴器件的焊盘之间了,这样容易造成短路,比如Z41、C43、C44等。
2、C43、C44是极性电容?Z41是稳压管?封装一样?而且这种同种极性封装器件摆放方向应尽量一致;
3、0805及以下封装器件应尽量从焊盘两端正中间出线,避免在焊接过程中造成散热不均匀,导致器件“立碑”等现象;
4、板面尺寸还是比较足够的,布局完全可以做得更美观一些;
5、QFP封装器件不建议从焊盘侧面出线;
6、下方这块大面积的同层连接的是安装孔?保护地?是的话建议取消该铜层,直接用导线拉至安装孔,避免地与器件引脚短路。
7、TXD\RXD是差分信号?是的话建议平行走线。
8、晶振应尽量靠近引脚。
就这么多了,一点愚见,大家一起交流,呵呵。

网友B:
最好能把图片贴上来。

楼主:
怎么贴图啊?

网友A:
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B:
选择右上角的“高级回复”,再正下方的“添加附件”。跟你上传压缩文件一样的操作方法。

楼主:
请问,部分铜层分割的很厉害指哪里啊?不是讲数字地,模拟地,要分开吗?

楼主:
“小尾巴”指什么?

网友C:
pa2792,斑竹好人啊

网友B:
内容参考10楼 lqq615。楼主根据lqq615建议修改下PCB。

网友D:
画的比我好

网友B:
楼主第一次布板子,能达到这水平已经相当不错了,因为是初学者,很多在布局,布板中需要注意的规范和技巧并不熟悉也没有概念,你可以下载这本书看看“郑诗卫-印刷电路板排版设计”虽然书比较老,但对于初学者,这本书得认真得看一回。下载地址:
http://dl.21ic.com/download/21ic-code-ic-46478.html

网友E:
ls说的是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小尾巴”指得是敷铜时形成锐角,或者长且细的拖尾,就像一个小尾巴,例如LZ图中安装过孔这里的铜层,这种现象应尽量避免,对于信号地而言容易形成天线效应,对于电源地或者保护地而言,则容易造成尖端放电。

网友B:
个人建议在覆铜时,最好先有小线画好轮廓,再去覆铜。

网友A:
回复 楼主:
数字地和模拟地是要分开的,但同一个网络的铜层不能分割,LZ的图看不出网络属性,但中间器件密集的那一块铜层应该是同一个网络吧?

网友F:
初学者很不错

楼主:
这样看起来好多了吧??

楼主:
同网络不分割的话,安全间距就要设的小,这样不又容易和导线短路了吗??

网友B:
从你这板子就没有必要分割地平面了,直接全部覆铜就好了。

楼主:
在看看,这样是不是好点??

楼主:
那模拟地,数字地和DC-DC隔离前的地不都短接了吗?不是还和规则矛盾吗???

网友B:
你这里有隔离吗?我怎么没有看出来。

网友G:
路过支持下!还是要多多学习啊!

楼主:
右边那块,隔离前

楼主:
能把你们画的PCB发几个我学习一下吗?谢谢

楼主:
你们都把我说糊涂了,我都不敢画了

网友B:
楼主第一次布板子,能达到这水平已经相当不错了,因为是初学者,很多在布局,布板中需要注意的规范和技巧并不熟悉也没有概念,你可以下载这本书看看“郑诗卫-印刷电路板排版设计”虽然书比较老,但对于初学者,这本 ...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去下这本书,先了解概念和基本知识?没有,想一蹴而就很难。

网友B:
不管你学什么,开始都比较困难的,你上来就是为了让大家指出你设计上的错误,你应该是知难而上,而是知难而退,你要把它学好,一定不给大家看扁了。

楼主:
恩下了,还没看,

网友H:
铺网格铜有什么好处?

网友I:
1。铺网格铜美观。2有大功率元件要用地线散热

楼主:
板子发热时分解出气体,可从网格中溢出

网友I:
你的铺铜网络不是地吗?

楼主:
有数字地,模拟地,还有隔离前的地三块

网友J:
大家讨论的相当好!

网友K:
初学能达到这样的程度?  很强嘛,我正在学,进来学习下

网友L:
最好画出原理图

楼主:
这个不行,这是产品

网友B:
如果这个是产品,你最好花几天时间把我推荐的书看个大概,然后推倒重来,把PCB重新布局,布线。

网友I:
如果你这个是有原理图的你怎么不用网络表了,这样想板子是样都可以

楼主:
你说的这句话我不是很明白,解释一下

楼主:
版主,你推荐的书都是讲分立元件的,能再推荐本集成电路的吗?

网友B:
21IC文档资源分享站有一本华为的书,你可以去找找看。找下“布局”关键词的书。

网友M:
受益不浅。

楼主:
版主大哥,看了那麽多资料,有点晕,如果我的模拟地与数字地不分割的话,那我在底层覆了一整块地,这个地接到哪啊?接DCDC隔离出来的GND吗?数字电路那块的底线怎么接啊?直接接底层的地平面吗?还是只要是接地的都放个过孔到底层接地?还是把数字地用一根线连起来在用一个过孔接底层地?    模拟那块的地又咋办?通过0欧电阻接底层的地平面吗?是单点接?还是见接地的元件就放个过孔接底层?  还是其他接法啊?希望版主赐教,给来个直接的讲法,

网友N:
新手比我好多了!

网友O:
回复 网友B:

可否有这方面的资料呢?

网友P:
AD6.9 铺铜设置步骤怎样的,楼主写下啊?

楼主:
我只说下我的做法:把要覆铜的地方用线画个界限,覆铜之前把规则里的安全间距改的大点,然后覆铜,再到工具--多边形填充--多边形管理器中改其他的规则,在双击覆铜--点Yes好了

网友Q:
多多交流,才有进步!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可否有这方面的资料呢?
引用 网友O:

在21IC下载频道很多相关资料,你可以去看看,现在适合你的资料。

网友R:
千金易得,一师难寻!

网友P:
各位朋友,PCB飞线连完后怎么确定所有的线都连上了(不能只是用眼看哦,要出报告的)

楼主:
DRC检查,看是否有un-rout的提示

网友S:
长见识了

网友T:
数字地和模拟地是要分开的,但同一个网络的铜层不能分割,LZ的图看不出网络属性,但中间器件密集的那一块铜层应该是同一个网络吧?

网友U:
回复 网友V:

GR47模块板子,信息丝印居然是反的,而且被覆盖。

网友B:
lwslws201不好意思刚才我删除广告的时候,操作失误,把你LS的一个回帖错误删除了,在这里向你道歉。不好意思了。

网友V:
哈哈! 我还想叫你帮我看看我画得怎么样呢? 没事。。。

网友V:
:loveliness:  就是需要这种负责任的态度。

网友W:
新手刚到,望大家批评指教

网友V:
回复 网友V:

GR47模块板子,信息丝印居然是反的,而且被覆盖。
引用 网友U:

是的,之前弄反了。。。 不过改正过来了。 厉害啊,一眼看出来了。

网友X:
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

网友Y:
中间存在“孤岛”,貌似需要个过孔,以增强抗干扰性~~

网友Z:
为啥那些资料都需要积分呢?

网友B:
没有要积分,只是不支持下载工具,需要使用IE浏览器下载而已。

楼主:
好了,我这块板子废了,抗对讲机的干扰差,还要重新设计

楼主:
老外做的板子,才叫高,对讲机雷打不动

网友B:
那就抄抄老外的板子,说真的,你们的板子跟老外的元器件不知道省了多少,带MCU的熔丝配置正确么?

楼主:
MCU的熔丝配置正确么   这句话啥意思???解释下

网友AA(2011-05-14):
看不懂,支持下

网友AB:
你的MCU地下怎么弄个电源面啊?芯片地下一般是地面,你这样习惯不好。

网友Z:
郑诗卫的书好像下不了。

网友AC:
如何把楼主的文件转为PADS的呢?电脑上只装了pads的

网友AD:
跟在大虾后面学习~~~

网友AD:
跟在大虾后面学习~~

网友:
上面那位高手好强啊小弟也画板,但自愧不如啊~

网友AD:
跟在大虾后面学习~

网友AE:
非我专业学的东西,我是从事弱电工程的。接地问题也要向师傅请教?

网友AF:
回复 网友B:
请问覆铜前用小线画号轮廓指的是用什么线?是KEEPOUT layer 么?谢谢。

网友B:
你在那层覆铜就在那层画线。

网友AG:
空间真大  我画的要有这么大空间就好了

一个劲的压缩啊

网友AH:
比我强多了

网友AI(2011-07-01):
原理中的每个模块中的器件尽量放在一起,IC外围的电路同面能放下的不要放另外一面。数字模拟地最好隔离单点连接。

网友AJ:
我也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