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00接5V的外设

楼主(2011-04-11):
LPC2100如LPC2138,LPC2148是3.3V的ARM芯片,可不可以直接接5V的外设,像1602液晶,可编程计数器82C54等

网友A:
要转换一下

网友B:
可以,需要电平转换,有的情况下可以直连,但要区别IO的类型,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理解了原理就知道该如何灵活应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