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振动的控制,这两种晶闸管电路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1-04-11):
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下图的光耦为tlp560

网友A:
上图输出直流半波,下图输出交流。

楼主:
谢谢楼上,如果把上图的4007拿掉,是不是就功能一样了?

楼主:
那位老师帮俺祥解一下这两个电路。谢谢啊!:lol

网友B:
后者在A1与G之间并联一支电阻。该电阻对防止电源线上的干扰造成的晶闸管误动作大有好处。

楼主:
我不太明白的是,当光耦2端为底时,是不是此时的晶闸管常导通?而不管后面的交流电是正半周还是负半周?

网友B:
8楼:
看与双向晶闸管有关资料。

网友C:
向maychang老师学习

网友D:
3楼、6楼说的不错。

楼主:
这两个电路是一个驱动电磁铁的,通过控制晶闸管导通的时间长短来得到不同的电磁铁的振幅。由于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恳请大家指点一下:
1,是不是通过定时来控制正负半波的导通时间(开启范围0~10ms?)来达到调节电磁铁的振幅?
2,这两个图是不是都会过零自动关断晶闸管?
请大家给一点儿建议或帮助,衷心感谢大家。
书也看了,但有时候书上不一定能找我想要的答案。呵呵,我是懒人,你们拍砖吧!

楼主:
补充一个问题:如果电路自动过零关断晶闸管,是不是程序里就不再需要加入关闭晶闸管的语句了?

网友B:
12楼:
1、不知道你的电磁铁振动周期,也不知道你的电磁铁是靠什么来调节振幅(可能是通过电磁铁的电流),不好说。
2、双向晶闸管都是电流过零关断。

13楼:
晶闸管是交流过零关断,但如果光耦持续导通,那么下个周期(第一图)或者下半个周期(第二图)到来时晶闸管将再次导通。如果程序仅令光耦导通,晶闸管将在交流每周期(第一图)或者每半个周期(第二图)导通一次。

楼主:
谢谢14楼maychang,这个电磁铁是靠改变加载在电磁铁交流电交流电的导通角度,变相改变电流来实现电磁铁的振幅。工作周期也就是和交流电的周期一致。我对这个电路不太熟悉,请赐教啊!谢谢!呵呵!

楼主:
问题:如果光耦一直导通,是不是意味着下图就是基本上通过完整的交流电?

网友A:
17楼: 问题:如果光耦一直导通,是不是意味着下图就是基本上通过完整的交流电?

是的。

[12楼: 这两个电路是一个驱动电磁铁的,通过控制晶闸管导通的时间长短来得到不同的电磁铁的振幅。由于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恳请大家指点一下:
1,是不是通过定时来控制正负半波的导通时间(开启范围0~10ms?)来达到调节电磁铁的振幅?
2,这两个图是不是都会过零自动关断晶闸管?

/quote]

看样子你搞的是电磁振动筛,或者是电簸箕之类的东西。
如果是的话,就应该用用上图(用上图也不对,应该用单向硅)

“1,是不是通过定时来控制正负半波的导通时间(开启范围0~10ms?)来达到调节电磁铁的振幅?”
是“通过定时来控制正 或 负半波的导通时间(开启范围0~10ms?)来达到调节电磁铁的振幅
除此之外还要调节弹簧压力。

2,这两个图是不是都会过零自动关断晶闸管?

是的

楼主:
感谢老黄头的解答。这是一个电磁振动给料器,通过控制电磁铁振幅的大小来控制给料的快慢。而控制电磁铁的振幅,则是想通过控制加在电磁铁上的电压,也就是控制交流电正负半波的开启角度。
问题:1,电磁铁究竟是通以直流电还是交流电? 是不是只能控制电流的正半周或者负半周么,不能同时控制两个半周的导通角度?
2,如果是交流电磁铁,是不是就可以来控制正负半周的导通角度?

网友E:
电磁铁产生力量的大小由绕组的电流决定。

估计电磁铁通的是直流电脉冲,我想在相同电压下,直流电产生的力量应该大些。

楼主:
想了一下,的确是只能控制半周,另半周要完全屏蔽。谢谢诸位。
老黄头,关于双向还是单向晶闸管的问题,如果在负半周时我关闭双向晶闸管,是不是和单向晶闸管作用一样?(不考虑成本的前提下)

网友B:
21楼:
理论上一样,但实际上控制比较困难,而且双向晶闸管的某些参数远不如普通晶闸管,例如电压上升率。

网友F:
maychang老师正解!

因此,有些控制要求比较高的电路,不直接用双向晶闸管,而用两个单向晶闸管分别控制正负两个半周。

网友G(2014-08-20):
双向可控硅可以用220V的 L连T2,N连T1。D15 2W的变压器接一些电路连接G

网友G:
谢谢,因这问题比较头疼,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