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STM32的音频解决方案(不借助扩展外部音频解码)

楼主(2011-04-11):
有这方面资料的朋友可以交流一下吗

网友A:
我看可以借助 STM32 的 DAC 功能. 再外加功放输出是没有问题的.
倒是还有个数据源和解码的问题. 不知道楼主的条件是什么?

楼主:
我的方案就是音频采集(对方说一句话),数据打包传给STM32,STM32在把语音还原放音,因为不复杂,数据量也不大,不想用专用的解码芯片,直接用STM32通过软件能否实现

网友B: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就共享一下吧

楼主:
一起探讨和学习一下吧
STM32有负责技术支持的工程师吗?
香版主能提供一些支持吗

网友C:
有,参见speex

楼主:
我的具体思路是这样的:
音频采集端,采集一句话,然后数据打包(压缩)传输(无线或有线),
回放终端,接收打包数据(解压),回放采集的语音
为了成本的考虑以及设计的简洁(音频不需要特殊处理,只是简单的几句语音回放),想通过一片STM32的芯片来实现

网友D:
st官网有关于ADPCM和speex的应用笔记及相关参考例程

an2931 Implementing the ADPCM algorithm in high-density STM32F103xx microcontrollers.pdf

网友D:
speex能提供较好的压缩比,解压的效果也不错,不过压缩时较占资源

网友C:
压缩比好必然带来运算量大。
如果传输带宽允许,可以考虑adpcm压缩

网友E:
楼主先了解下官网上的例程

网友F:
我知道一款超超低功耗的32bit的M3. 带ADC. DAC. 价格很便宜. 最重要的功耗非常非常的低. 是挪威的一家公司的.

网友G:
官网上的例子挺难懂的

楼主:
数据传输是无线传输,就是射频2.4G的,ST不是有STM32W108的芯片吗?想使用zigbee协议通讯,录音不要求质量多好,通常手机录音的那种效果就可以啦,没有多大数据量,我去看看,因为是第一次做这方面的设计,谢谢各位的帮助

楼主:
speex能提供较好的压缩比,解压的效果也不错,不过压缩时较占资源

我现在还没那道STM32W108的具体资料,如果不满足的话就得改方案的了,不过仍然是用STM32的芯片,只是射频通讯那块的外扩啦

网友D:
如果是用STM32W108的话,speex的压缩好像不好做,文档中说“Encoding CPU load in 52% ”,条件是72MHz的主频。不过ADPCM的要求就不高了,可以考虑用这个。

楼主:
刚才确定改了,不用STM32W108了,因为还有图片显示,所以主频不够,不过语音还是要继续用的

网友H:
有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共享一下

网友I(2011-07-03):
我做了板子,并测试了,但有点问题,噪音,可以交流一下。BG3PTW@QQ.COM

网友J(2014-08-13):
引用 网友A:
我看可以借助 STM32 的 DAC 功能. 再外加功放输出是没有问题的.
倒是还有个数据源和解码的问题. 不知道楼主 ...

你好,我想请问下,用DA怎么输出音频信号呢?我用STM32的AD采集电压,然后将幅值数据给DA输出,在示波器上没有看波形,可是确实读到数据了,问题在哪里呢?谢谢啦

网友K(2014-10-12):
不知道LZ用STM32的DAC输出,打算用什么外围功放?
我现在做的项目,要用STM32,有一个外置扬声器,选功放时很麻烦,STM32的DAC自己可以输出3.3v的信号,喇叭只有5v电压,基本所有功放芯片都削波了

网友L:
如果只要求达到电话音质(8ksps/8-bit),就比较容易了。

网友M:
推荐新唐的ISD9160,CORTEX-M0,内置MIC接口和D类功放,直接接MIC和喇叭,单片完美解决。

网友N:
为了声音不至于断断续续,时高时低,是不是数据送到DAC时需要一个固定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