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在开关电源中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2011-04-11):
(无正文)

网友A:
要正激还是反激咯,我给楼主来个**你看看吧。

网友A:
网速不好。连击了,对不起。

424 KB

网友B:
储能咯,开关接通时给他充,断开时就靠他他给负载供啦。

网友C:
储能咯,开关接通时给他充,断开时就靠他他给负载供啦。
引用 网友B:

不能简单的这么理解

网友D:
能量暂存和转换,一般来说,变压器频率越高(工作频率更合适些),能量转换效率越高。

网友E:
变压器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升降压,大部分结构的开关电源变压器在这个功能上与普通变压器没啥区别
别弄的好像开关电源变压器就没变压功能了一样

网友F:
占空比调节的是变压器一次端电压,而变压器的二次端输出的电压才是所需的电压
调节了一次端(初级)脉冲电压,受变压器的变比因素,二次端(次级)也就同步变化。采用高频的目的是为了减小变压器的体积。洛奇特ph rocket08@sohu.com

网友G(2011-06-18):
换能,隔离,升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