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开平行板电容极板,求能量流动关系(赏分)

楼主(2011-04-11):
设有一平板电容,其极板可移动。极板面积为A,初始间距为d。

将一电压源(电压为U)连接电容,待充满电后(即电容端电压充至U)将电容极板慢慢地拉开至2d(拉开过程中电源一直连接在电容上)。

试分析拉开电容极板的过程中,能量的流动关系,算出最终的能量流动量。

希望能给出两种解法。

网友:
电容的能量=1/2 C U^2

C=ε S/d  ( C=电容容量   ε=介电常数  S=面积  d=距离)

距离增加一倍,电容容量也减少一半

能量也减少一半, 能量是从电容传递给电源

网友A:
C=ε S/d  ,现在d增大,所以C减小,d变成2d的话,C将变成1/2C
由于电容两端的电压保证不变,所以Q=CU,Q减小
Q减小,那么Q需要从电容上移转到电源上去
由于I=Q/t,所以此时有了电流,也就是电容的放电电流
既然存在电流,将电荷传送到电源去,那么此时是电容的能量减小,电源的能量增加
电容上的能量:d间距时,W1=1/2CU^2  2d间距时,W2=1/2(1/2)CU^2=1/2W1
总的电荷是守恒的,外加的作用是板间距增大,但是并不能把电荷消耗掉
所以总的能量是不变的,即,电容上有1/2的能量被电源吸收掉

再换一种角度来考虑
E=U/d,当d变化成2d时,E变成1/2E
电场能量:1/2εE^2变成1/8ε E^2,即,电场能量变成原来的1/4
此时由位移电流将产生磁场,磁场能量。。。。。。我算不出来了

网友B:
电容端口的流过能量看

W= ∫U*I dt

I = d(C*Uc)/dt
  = Uc*dC/dt
(I流入电容为正)

W=Uc*Uc*deta(C),C减小多少2楼已经说了。

好像跟2楼还是一个解释。

楼主:
解:

先看电容,设X为电容极板的拉开距离,针对初始状态(X= 0)、拉开X,以及差值,列出电容上的电荷量和能量

电容上的电荷为(拉开X,初始态,差值)

  Qx = Cx U = ε A U / (d + X)
  Q0 = C0 U = ε A U / d                                                                          (初始态,X = 0)
  ΔQ = Qx - Q0 = ε A U (1 / (d + X) - 1 / d) = - ε A U X / (d (d + X))       (差值,负号表示流出)

电容上相应的电场能为(拉开X,初始态,差值)

  Wx = Cx U^2 / 2 = ε A U^2 / (2 (d + X))
  W0 = C0 U^2 / 2 = ε A U^2 / (2 d)                                                 (初始态,X = 0)
  ΔW = Wx - W0 = - ε A U^2 X / (2 d (d + X))                                   (差值,负号表示流出)

显然可见,电容上的能量减小了|ΔW|。

现在再分析电容和电源间的能量流量。设 I 为电容和电源间的电流(方向由电源到电容),则能量的流量为

  Wax = - ∫ U I dt = - U ∫ I dt = - U ΔQ = ε A U^2 X / (d (d + X)) = 2 |ΔW|

显见,电容流入电源的能量是电容自身能量减小值得两倍。说明,在拉开电容极板的时候,对电容极板作了功。其功为:

  Wbx = Wax + ΔW = ε A U^2 X / (2 d (d + X)) = |ΔW|

再令 X = d(即将极板间距拉开至2d),有:

  Wd =  ε A U^2 / (4 d)                               (电容内的电场能)
  Wad = ε A U^2 / (2 d)                              (电容反灌入电源的能量)
  Wbd = ε A U^2 / (4 d)                              (拉开电容极板时所作的功)

注意,这里所作功的大小是用能量守恒律间接推出的,即Wbx = Wax + ΔW。

既然是作功,自然可以直接按经典力学的方法求得Wbx。下面就给出另一种解法。

当电容极板拉开X后(即间距为d + X),电容极板间的电场强度为:

  E = U / (d + X)

电容两极板的吸引力为(注意,极板外电场为零):

  F = Qx E / 2 = (ε A U^2 / 2) (1 / (d + X)^2)

按功的定义积分(积分限为0到X)得:

  Wbx = ∫ F dx = (ε A U^2 / 2) ∫ 1 / (d + x)^2 dx = - ε A U^2 (1 / (d + X) - 1 / d) / 2 = ε A U^2 X / (2 d (d + X))

这恰是前面的结果。再利用能量守恒定律,可以得到:

  Wax = Wbx - ΔW = ε A U^2 X / (d (d + X))

网友A:
回HWM:

5L里面的第一种方法,电容上的能量变化:
W=1/2(ΔC)U^2=1/2ΔQU
而相对于这部分电荷,在电源上所引起的能量变化:
W = - ∫ U I dt = - U ∫ I dt = - U ΔQ
同样的ΔQ引起的变化,为什么会有1/2的差别?

为什么对于电容来说
我就不能同样这样算:
将电容看成一个电源来对待
W = ∫ U I dt = U ∫ I dt = U ΔQ

楼主:
re 6L:

|ΔW| = |Wx - W0| = ε A U^2 X / (2 d (d + X)) 是电容上的能量变化,
Wax = - ∫ U I dt = - U ∫ I dt = - U ΔQ = ε A U^2 X / (d (d + X)) = 2 |ΔW| 是电容反向流入电源的能量。

显然从电容流入电源的能量比电容自身能量的减小量要大(其实是其两倍)。是否能量不守恒了呢?当然不是,因为拉开电容极板时需要克服电荷的吸引力作功。

另,Wax = - ∫ U I dt 表示能量从电容流向电源(途经两者引线间的空间,注意,不是导体内)。实际上,理论上可以利用Poyinting矢量(能流密度)面积分后再对时间做积分得到。但既然有了电流和电压这两个电路参数(其实已经包含了场量的空间积分),自然利用其直接做时间积分更为方便,没必要再绕个大圈子。

网友A:
to HWM
用直观的方式来描述复杂的问题,在自己心里去建立一个好的模型,这个模型应该是自己所熟悉的我们不必去太过循规蹈矩,直接来建立我们的模型吧
首先是,能量的定义是W=∫ Pdt ,P=UI
对于电源来说,U和I是呈线性关系的,I=U/R,由负载决定的
而对于电容来说,U和I的关系却是:I=Cdu/dt
所以,P=UI=U*Cdu/dt=c*Udu/dt
那么,dw=p*dt=C*Udu 对dw进行积分,当然就是整个能量了W=∫C*Udu=1/2C *U^2
而对电源来说,线性关系的W=∫UIdt
这就是两个差异所在
那么,我来说一下这里的模型吧如图,都是从0变化到U,两种变化方式,一种是I=U/R,一种是I=C*du/dt 假如保证最后的I一样,那么,U-I所围成的曲面的面积,大家看看这两种的不同

楼主:
to 8L:

对于固定电容器充电至电压U,其内的电场能就是C U^2 / 2。这可以由如下简单推导

  Wc = ∫ u i dt = ∫ u (C du/dt) dt = C ∫ u du = C U^2 / 2

其中利用了关系式 i = C du/dt,以及定容(即C为常数)条件。

对于固定电阻(加固定电压)或电压源,则有如下式子

  Wr = ∫ u i dt = u ∫ i dt = u Q

即净电荷Q通过电势差U(即电压)所作的或消耗的功。这里u设为常数。

对于固定电阻而言,定流则有定压(反之亦然),所以 i u 相对于时间 t 来说是个常数。所以功可以简单地表为 i u T(矩形面积积分)。

对于固定电容来说,定流则有线性上升的电压(u = i t / C),其中 i 设为常数。所以功同样可以简单地表为 i U T / 2 = C U^2 / 2(三角形面积积分)。这里利用了 T = C U / i 的关系。

其实,类似的 1/2 还会出现在其他地方,如:

  电感磁能 = L I^2 / 2
  电场能密度 = ε E^2 / 2
  磁场能密度 = μ H^2 / 2

等等。

网友A:
to HWM
电容的能量,移动极板,导致电流的产生,通过磁场能量传导给个电源,这个导线只是去波导的作用的
这个观点,您之前也提过的。
现在我的问题是,在这个情况下,这个位移电流,和通过导线传导到电源的那里的传导电流,他们是一样的吗?
位移电流和这个传导电流是大小一样的吗?
如何通过电流返回去算磁场呢?
磁场的旋度是电流,但是,知道电流的话,是否可以返回来算磁场呢?

楼主:
to 10L:

拉开电容极板,电容电压会提高(源于作功)。因此,若电源接在电容上,就会有电流反向灌入电源内。有电流自然有磁场,如此,EXH 就出来了。

位移电流,这里基本是被忽略的,注意我所说的“慢慢地拉”。也就是拉的速度很慢,基本是时刻处在静场的稳态下。

由电流算磁场,理论上可以通过毕奥—萨伐尔定律积分求得。但通常是相当困难的,除非是特殊的空间对称场。对于一些特性的情况,如孤立的长直导线和长螺线管等,还可以利用安培电流定律计算由电流所产生的磁场。

网友A:
to HWM:
回到首帖,假如要求在移动电容板的过程中的电流的表达式,能求出来吗?

楼主:
re 12L:

可以,就是 Qx 对时间求导,即dQx/dt

  Qx = Cx U = ε A U / (d + X)

具体如何应该不难吧。

注意,这里前提还是不能拉得太快了。

网友B:
我有个疑问,如果同样的条件,只是初始平板电容之间有一个电解质板,电容容值是C

将电解质板子抽走,电容值变为 C/2

那么能量流动应该还是跟帖子的模型是一样的。

但,问题是从平板电容中间平行拿掉电解质板,外力也需要做功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电容两极板直接存在着电场,电解质板抽走,想象切割磁感线,外力也要做功的吧?
C=ε S/4PIKd
C还是变成1/2,上面的计算过程完全一样哟

网友A:
toHWM
我一直记得C=ε S/4πKd
可是看你们一直说C=ε S/d
难道4πK=1?

楼主:
to 14L:

如果电容极板间填充有电介质(不妨设其相对介电常数为2),充电至U后将其中的电介质抽出。如此,情况是类似的。抽出介质时同样需要作功,原因在于介质极化后存在面电荷(束缚电荷),而此电荷和极板电荷会有吸引力。其实,如果把这个过程反过来看——即让电介质由外到内插入电容极板间,则根本就无需施加力,其自动会被吸引入内。

楼主:
to 16L:

并行板电容(面尺度比间隙大很多的话)的电容量就是 C = ε A / d,其中 A 为面积 d 为间隙。那个4π源于“球”,这里没有。K则是已经在介电常数 ε 之内了。

另外想补充一点,就是你10楼提到的“位移电流”。确实,如果作一个电容两极板间的平行面,面积分得到的位移电流(∫ε (dE/dt) ds)和导线上的传导电流大小一致,前提是电容极板外无电场变化(那当然是近似)。

网友C:
有启迪!另外深入分析那个静电起电机(就是中学里演示教具的那种)的电荷搬运过程也会很有意思。

网友D:
HMW,问个扯蛋的问题:假如你的电容电量不变,在两端断路的情况下,将电容的间距由D变为2D,那么电容的C则减小了一半,可是电容的电量不变,是不是电压升高了2倍,那么请问什么是电压啊?

网友D:
不要说是什么电势差之类的解释,这是真的虾扯蛋

网友E:
20楼:
两端均断路,电容电量就不会变。两极板距离拉开,电容量减小,电容两端电压确实升高,而且可能升得非常高(初始电容量够大而最终电容量够小)。
什么是电压?两点间的电压,是单位电荷在两点之间移动,电场力对电荷所做的功。
电容器两极板拉开,电容器两端电压升高,意味着电容器所存储能量增加,而这能量增加,是由于你的手拉动两电极做了功。

网友E:
电压概念,初中就讲。不过初中是用水压作比喻,并未定义。高中讲电压(或者叫电势差),就是以电场力做功来定义的。

网友D:
高手,请问,电容两端断路,电荷如何移动啊,电容的中间是绝缘的啊

网友E:
24楼:
“单位电荷在两点之间移动”,不是电容器极板上的电荷移动,是我们另外拿一个充分小的电荷(称检验电荷)在两点之间移动。必须说明:这个移动,是假想的移动,不一定是真实的移动。之所以要充分小,是为了不会影响原有的电场(检验电荷的加入会使原有电场发生变化)。

网友D:
呵呵,工作了几年,一直做纯硬件,经常会思考这些问题,越思考,越发现很多东西不理解,无法从所学过的教科书上找到答案

网友E:
27楼:
这些内容,不是属于“路”的,而是属于“场”的内容。
所以,《电路基础》《电工学》之类的教材不会讲到。
属于“场”的内容,要到《普通物理》、《电磁学》等教材中去找,而且必须是物理系的教材才会详细讲,工科用的《普通物理》对此也是一带而过。

网友D:
我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谢谢指导,我看看物理系的教材去

楼主:
to 20,21L:

其本质是电场。电场无处不在,只是由于电荷有正负,通常被屏蔽了而已(被屏蔽在原子内)。关于电场屏蔽,其实还有个非常有趣的对比,那就是由物体质量所形成的引力场。设想一下,如果这个世界只有正电荷(类比质量)而无负电荷,那会是个啥模样。我们知道,万有引力是长程力,所以地球和月亮才会被吸引只能在其特定轨道上运行。但如果比较万有引力和电场力,可以发现,在电场力面前万有引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为何通常电场力隐而不见呢(至少其不是长程力)?那就是电荷有正负,通常情况下被屏蔽了。电荷有正负不仅保证了我们这个宇宙的稳定,还使电磁波发射成为可能。有没有听说过引力波?那玩意儿起码是四极发射,根本无法和正负电荷偶极发射(电磁波)相比拟。在加上电场远大于引力场,所以我们才得以享受电磁波给予我们的各种好处,当然搞不好也有害处。

电压(电势差)是单位电荷再一定电场下移动所做的功,这是用检验电荷定义的。若考虑拉开数量相等符号相反的电荷,电压就是拉开两正负单位电荷所做的功。因此,电压乘电荷也就是能量了(电势能)。形象化对比,若拉开一条橡皮筋,会感到有被往回拉的感觉。拉得越开,被反拉的感觉越厉害;橡皮筋越多,同样也越费力。显然,拉力源于“橡皮筋”。同样的,电容中的电压源于其内的电场。离开电场论电压(电势差)才是地地道道扯....。

我们都知道 Q = C U,其中Q为电荷,C为电容量,U为电压。Q不动,减小C,自然U会增大。为何?这不能笼统地分析。因为减小C至少有两方面因素,其一为增大电容极板的间距,其二是缩小电容极板的面积。具体分析如下:

一)增大电容极板的间距

这样,拉开极板自然就做了功,反映在U上就是增加的电势差。其实,利用 U = E d 也能容易地看出(E不变,d增加了)。

二)减小电容极板面积

这里同样需要做功,即将电荷聚集在一个更小的区域内所需要的能量(通常称为电荷互能)。同样,利用 U = E d 也可以方便地理解(E 增大,d不变)。注,“E增大”可以方便地利用高斯定律得到。

网友D:
学习了,上面的增加电容的间距,可是平板间的电场强度不变,那么把宇宙认为是一个超级大电容,两个平板之间的距离为无限大,那么一个很小的电量,宇宙就应该有很强的电场,可是我们却没有发现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可以推出,宇宙是中性的。

网友B:
电容增加间距,电场强度不变。是假设平板面积>距离得到的近似。

所以你假设宇宙是个距离无线大的电容,那么很小电量构不成平板电容。 所以很强电场是得不到的。

还有距离无限大,推出电电场的距离积分也就越大,当然距离无限大的两个极板基本上认为是点电荷了,电场积分也是很有限的。除非假设无限大的电极板上有无限大的电荷。

当然宇宙是电荷中性还是比较难推导出来吧。只能推导出宇宙电荷是均匀分布的。

网友F(2011-08-31):
取平行板其中一块的很小一块区域为s,由高斯定理得到,平行板电容器之间的电场强度为
2ε0E*s=2σs=>
E=σ/ε0
以一块平行板固定,另一块平行板受到的总电场力为F=Q*E
从位置为int(sσ^2/ε0,d,2d)=sσ^2/ε0,好像不对了.
拉之前,电容为 εs/d,电压为σ/ε0*d
拉完以后,电容为εs/2d,电压为σ/ε0*2d
所以能量变化为
sσ^2/2ε0
从静电力做功好像算得不对,因为这个时候会有移动的电荷,有电流存在,会产生磁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