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PSoC Creator 1.0打不开网上的例子

楼主(2011-04-11):
为什么我的Creator 1.0只能打开几个CY8CKIT-003 光盘里的几个例子,而在网上download的例子全都打不开,老是会报错,错误提示如下:

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的IE是什么版本?这个提示显示xml有错误

楼主:
我用的是360的浏览器呀,这个软件还跟浏览器有关系吗?我昨天跟Cypress 的技术支持联系了,然后换了一个最新版本的,Creator 1.0 beta 5 ,虽然可以间接地打开一些工程,但是鼠标只要一点界面上的菜单栏就报错,如下:
不知是怎么回事~~,有谁用过这个软件的给点指导建议

网友A:
他说你给interval设了无效的值0,这个参数要设0以上的值

网友B:
Please follow the steps below to fix this:

- Windows - >Start  -> Run "regedit" ;

- Find the register can and check the value of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 Panel\Desktop\MenuShowDelay ;

- If it is  zero, change it to greater than zero;

- Rstart the computer for the change to take effect.

楼主:
这样弄一下,的确搞定了,太感谢了,神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