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要不要用续流二极管保护驱动电路

楼主(2011-04-11):
在做毕业设计,老师说继电器驱动电路两端要并联续流二极管抵消反向电动势,不是很清楚固态继电器是不是也需要并联续流二极管,希望知道的老师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如果明白固态继电器的结构,就知道了。
不需要。

网友B:
固态继电器里面是可控硅或晶体管、MOS管之类的,不是感性负载,当然不需要了。

网友C:
内部应该有?

网友D:
两个概念:
1, 电磁继电器是靠励磁线圈的磁场对触点的作用,来吸合和释放出点的,
    线圈电流需要续流,否则自感电势打坏驱动继电器的元器件。
    固态继电器一般是光耦合器件(晶体管,MOS管,可控硅),不存在自感电势,也就不存续流问题。
2, 继电器感性负载自感电势,会打坏电磁继电器触点或固态继电器触点,或引起电磁干扰,需要在负载端或
   触点两端并联吸收元件(TVS,压敏电阻,阻容)。

   当信号电缆长而多,且走线复杂时,应负载端处理。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2012-05-19):
接二极管是可以防止反接击穿光耦吧

网友F(2013-06-07):
电磁式继电器 有线圈  会产生感应电动势   而固态继电器  内部无线圈   关断时 不会形成感应电动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