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数据交换,不能用第三个变量?

楼主(2011-04-11):
想到在面试中2次问到的C题目,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拿出来谈论下,看看大家是不是被问到过!

网友A:
b = b ^ a;
a = a ^ b;
b = b ^ a;
这东西需要有经验并且记住。面试时考脑筋急转弯有点为难人。

网友B:
其实这只是考你的思维能力
上面的效率其实比较低,不如定义个中间变量

网友C:
a=a+b;
b=a-b;    //原来的a给b
a=a-b;   //a+b-原来的a=原来的b
OK了。

网友D:
a=a*b;
b= a/b;
a=a/b;
-----------------
a=pow(a,b);
b=pow(a,1/b);
a=pow(a,1/a);:lol

网友E:
使用4和5楼的方法虽然也可以,但是如果数据溢出了咋办?建议还是用逻辑来做比较好。

网友D:
4楼的数据就算溢出,结果仍然正确。
5楼的都是浮点。

楼主:
还来这样!记住了,以后再也不会被人给唬住了!

楼主:
先合体,在分身!有点意思!

网友F:
瞒天过海,内在逻辑是隐含使用了ALU。

1. a+b=>ALU
2. ALU-a=>a
3. ALU-b=>b

网友G:
能否解释详细点   看不懂啊  怎么弄的 挺厉害啊

网友H:
异或运算的天然属性……

网友I:
这个题跟卖弄运算符优先级一样华丽丽。

网友J:
C语言教学考试都是大纱布

成天纠结优先级,结合性,加个括号纠结的一比

网友K:
考这个题目纯属于吃饱了撑的!

如果有企业考这个题目,这种狗屁地方不去也罢!

网友L:
二楼应该是面试官期望的正解。——没有再好的了。照此做出来就可以被录取了。
b = b ^ a;
a = a ^ b;
b = b ^ a;

其实这是逻辑代数初等解法,不好证明的。记得当年上课教授证明这个等式的时候,是拿了2个实际二进制数证明的,比如a=0x55,b=0xaa; ——这算什么证明?如今大学里教授就这水平?
结论当然是: 一个二进制数b经过与另一个数a 2次(或者偶数次)抑或运算之后,仍还原为b:   即:     b^a^a=b;

既然教授都没证明,那就不好**了。死记硬背呀!

谁能证明一下?我知道,面试官也不过是看了书上的考试题来出题,其实他也证明不了。
谁能换一种让面试官不知道的,书上没讲过的写法,那面试官肯定立马下课。

就到这个企业去,去了就当人力资源管理部经理。

网友M:
恩,不是C语言的所有东西都适合到实际应用中的。如果题目能考代码量,RAM占用大小,运行时间等,还比较实际

网友N:
谭浩强的C语言书(第三版)里第十二章有这个。第321页,12.1.3节。好好看看书吧。

网友O:
回复 网友A:
我们c++老师介绍完之后,明确警告她的学生不允许用这方法。

网友N:
20#你能讲讲为何不允许用吗?是不是因为效率低还是其他方面?

网友O:
回复 网友N:

她讲的,没说为啥,也可能是我没听。。。
可能是因为可读性吧。。。
不太清楚。。。

网友P:
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东西。无论C怎么写,编译后一定要用到其他个存储单元。

网友H:
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东西。无论C怎么写,编译后一定要用到其他个存储单元。
引用 网友P:

C呀……编译器都是胆小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