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s管导通电压、工作模式问题,好心人帮忙

楼主(2011-04-11):
这是怎么回事,我购买的MOS管和老外的型号一致,老外的MOS管存在上面的现象,而我自己购买的栅极无论10V还是20V都导通,明明是一种型号,怎么和老外的不一样呢

网友A:
请上传电路图,另外光看栅极电压怎么可以,Vgs达到开关电压就可以。

楼主:
图片见上图,我关心的就是QA这个mos管,资料描述,当J2C为0时,所有的MOS管截止,
当J2C为5V时,此时QA的栅极为10V,导通
我的问题就是既然10V导通了,当J2C为0时,QA栅极为20V,更应该导通了,很奇怪

网友B:
楼主看清楚,IRFF9230是P沟管,图中也是P沟管。

网友C:
栅极电压为20V时,Vgs=0,PMOS截止,一定要确保Vgs<0,栅极G电压要小于源极S电压

网友A:
原来是P沟道和N沟道搞错了,楼主回去翻一下模电吧

网友D:
G、S都是20v,如何导通???

网友E:
看Datasheet上的FIGURE 7,可以知道,当VGS>-3时,PMOS管基本上就截止了,即VG-VS>-3
==>VS>VG-3=20-3=17V,也就是说 VG>17V时,管子基本上就截止了。VG<15V时,管子会导通。
所以:VG=20V时,管子截止;VG=10V时,管子导通。

网友F:
:L悲剧。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