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88F516串口怎么设置奇偶校验

楼主:
改哪个标志位,让串口0的协议为:19200,e,8,1?
谢谢!

网友A(2011-04-11):
datasheet里没有吗

网友B:
e,8,1什么意思?
8bit 数据,1位奇偶校验位,一位停止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8位数据,1位偶校验(EVEN),1位停止位
datasheet里貌似没看到

网友B:
可以选择方式3,spec中有的,EUART0章节. 第9位需要自己计算奇偶校验

楼主:
可以选择方式3,spec中有的,EUART0章节. 第9位需要自己计算奇偶校验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我其实一直以为会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比如设一下它就能自己校验……老老实实自己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