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关于定时器的PWM输出停止后如何控制输出电平高低

楼主(2011-04-11):
用定时器实现PWM输出,在停止输出脉冲后,管脚上的输出电平时高时低,好像和脉冲的输出频率有关。想请问一下如何让管脚在不输出脉冲时始终维持高电平或者低电平状态啊?我将管脚定义为复用开漏输出,尝试在TIM_Cmd(TIM3, DISABLE)之后用GPIO_WriteBit写电平,好像不管用。

网友A:
2种办法:1)控制好停止输出脉冲的时间。2)停止输出脉冲后切换到强制输出模式。

这个问题以前讨论过,你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B:
很眼熟的问题,以前应该讨论过

楼主:
:L 能提供几个搜索关键词吗?实在是找不到啊?当然要是能提供链接就更好了哈

网友C:
想赚积分 发帖能赚吗

楼主:
:L 我还以为已经有人回答了呢:'(
想问下定时器的强制输出没有现成的库函数可用吗?我明白意思但是不太会用啊?

网友D:
2种办法:1)控制好停止输出脉冲的时间。2)停止输出脉冲后切换到强制输出模式。

这个问题以前讨论过,你可以搜索一下。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说法欠妥的.
stm32 的 PWM 有个更强的 PWM 状态控制信号. 就是设置捕获/比较使能寄存器 CCER.
不要随意用 TIM_Cmd(TIMx, DISABLE)  开关定时器的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直接对应得库函数吗?还有为什么TIM_Cmd不能随意用呢?

网友E(2012-05-18):
这里的说法欠妥的.
stm32 的 PWM 有个更强的 PWM 状态控制信号. 就是设置捕获/比较使能寄存器 CCER.
不要随意用 TIM_Cmd(TIMx, DISABLE)  开关定时器的时钟
引用 网友D:

这个靠谱,每次关闭后都是低电平

网友F:
如果是使用TIM1或者TIM8,
可以使用void TIM_CtrlPWMOutputs(TIM_TypeDef* TIM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来开关PWM输出
只要设置好了了有效电平,空闲电平,
可以用上述命令有效开关

网友F:
实际上,经过试验,用于TIM2之类的普通TIM也一样可以,只不过固件库里说这个函数适用于TIM1, 8, 15, 16 or 17

网友G(2015-08-31):
引用 网友E:
这个靠谱,每次关闭后都是低电平

请教一下,怎么设置的?              TIM1->CCER |= TIM_CCER_CC1P;
这样后为什么还是高电平?
麻烦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怎么设置的?              TIM1->CCER |= TIM_CCER_CC1P;
这样后为什么还是高电平?
麻烦您了 ...

TIM_CCxCmd这个函数看看

网友H:
STM8 PWM寄存器设置里面就有控制停止的时候IO口是什么电平的,TIM2_CCER1 =0;  想必STM32应该也有的吧

网友:
我的解决方法是赋值CCR寄存器,调整占空比,0%输出低电平,100%输出高电平,可以快速定位输出状态

网友I(2016-07-15):
停止后,配置端口为输出高电平

网友J:
停止后立马调用IO功能的输出函数。

网友K(2016-12-01):
如果想简便,可以采用高级定时器,高级定时器不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