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T叔请进

楼主(2011-04-11):
请老T叔帮忙找一个芯片的PDF资料,我实在是找不到了,最好老T叔能说一下搜资料的技巧和方法。
MP4560DN  SOP-8

网友A:
其实GOOGLE 可以解决一些问题,我路过的。

网友B:
一般网上找不到的,直接找合作的芯片供应商要。:)

网友C:
http://www.seekic.com/icdata/MP4560.html

General Description
The MP4560 is a high frequency step-down switching regulator with integrated internal high-side high voltage power MOSFET. It provides 2.0A output with current mode control for fast loop response and easy compensation. The wide 4.5V to 55V input range accommodates a variety of step-down applications, including those in automotive input environment. A 12A shutdown mode quiescent current allows use in battery-powered applications. High power conversion efficiency over a wide load range is achieved by scaling down the switching frequency at light load condition to reduce the switching and gate driving losses. The frequency foldback helps prevent inductor current runaway during startup and thermal shutdown provides reliable, fault tolerant operation. By switching at 2MHz, the MP4560 is able to prevent EMI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noise problems, such as those found in AM radio and ADSL applications. The MP4560 is available in small 3mm x 3mm 10-pin QFN and SOIC8 with exposed pad packages.

狗狗翻的狗屁凑合着看.

一般描述
该MP4560是一个高频率的降压开关内部集成高侧高电压功率MOSFET稳压器。它提供值2.0A与快速环路响应和易于补偿电流模式控制输出。 4.5V至55V的宽输入范围容纳了降压各种应用,包括汽车的输入环境。阿关断模式下的静态电流12A条允许在电池供电的应用中使用。高功率在很宽的负载范围内的转换效率是通过缩减在轻负载条件下的开关频率,以降低开关和栅极驱动损耗。频率折返有助于防止在启动和热关断提供了可靠,容错操作电感电流失控。通过在2MHz的切换,MP4560可以防止EMI(电磁干扰)噪音问题,如AM广播和ADSL应用中发现的。该MP4560可在x3毫米10引脚QFN封装和裸露焊盘的封装SOIC8小型3mm。

楼主:
好的谢谢老T叔

楼主:
回复三楼的兄弟:今天下午我已经从一个代理商那里要到了!本来想今晚来传上来的,既然老T叔找到,就嘿嘿!

网友A:
我好奇的是,T数签名里的 那个猫走来走去是什么意思。迷惑我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