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知道PSAM卡的电路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4-12):
PSAM卡是一种CPU卡,具体操作过程和指令要去看相应型号的器件手册。

网友B:
一般就是个串行通信,不是串口UART,一般是遵循ISO 7816规范。PSAM一般跟ESAM配对使用,加密算法一般采用DES、3DES。宝兴达、融通高科等北京几家公司有做,预付费三表上用的多。宝兴达还有用于线路板防克隆的加密狗芯片,其原理跟SAM卡类似。你设计时只要连接普通I/O口就行了。
以下是ESAM的接口示例,仅供参考,具体需咨询厂家:

网友C(2011-06-18):
有具体的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