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焊接、存放问题

楼主(2011-04-11):
从没有使用过MOS管,最近想搭一个场效应管放大电路,将大学时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温习了一下。里面有这样一段:“而MOS管无论在存放还是工作电路中,都不应使珊级悬空,并且应在... 加双向稳压对管起保护作用。”另外又有“焊接时,....最好断电后利用烙铁余热焊接。”
      俺觉得存放中,怎样才能“不应使珊级悬空”呢,另外“最好断电后利用烙铁余热焊接”,现在的MOS管器件(例如fairchild 的NDS355N )真有这么脆弱吗?还是教科书太过时了?
     请有工厂批量使用经验的师付解答一下。

网友A:
是,教科书未过时。
别说焊接,人手摸一下就使MOS管击穿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MOS管出厂时如果是塑料管包装,其塑料必须是防静电的(有很微弱的导电性),你看看上面的标识就知道。
手工焊接时,应先焊电阻(MOS管电路中通常在门极与源极之间接一支电阻)或你提到的稳压管,再插上或贴上MOS管并焊接。烙铁头(烙铁身)应与电源绝缘良好并接地。这在实验室中不容易做到,那么拔下电源插头利用余热焊接是个办法。当然,若电路中已经设计并焊接了门极源极之间的电阻且电阻不大,直接用普通烙铁焊也不一定会使MOS管击穿。

楼主:
这么难弄不用了,呵呵。

网友B:
MOS管对静电确实很敏感,容易坏。焊接的时候对热倒没什么要求。操作的时候带静电环。穿静电鞋什么的,然后就可以放心使用了。没那么脆弱。

网友C:
是的,戴上静电手环,用防静电电烙铁,随便你怎么焊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D:
不必太担心,用防静电烙铁或焊台焊接,动手之前先去洗洗手放掉身上的静电。

网友E:
焊接前洗洗手,是一个好习惯。

网友F:
焊坏的概率和你中奖的机会差不多,不用怕,放心大胆的焊!

楼主:
MOS 管会比 CMOS 工艺的 IC 更容易坏吗?

网友G(2011-08-20):
好的工艺学习啦

网友H:
MOS管!摸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