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电路分析

楼主(2011-04-11):
哪位高手帮分析下这个电路呗!最好详细点儿,小弟基础差,呵呵

楼主:
LM124负极输入为0-2.5V

网友A:
这图画得实在差。
通常,联接线不允许跨过元件和文字。
图中还多出了很多“点”。

网友A:
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第二章,第二节。
此电路中多了一支三极管Q1,其目的是扩展运放输出电流,因为LM124不能输出20mA这么大的电流。该三极管可以与运放合并,看成一个放大器。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能再具体点儿吗:$

网友B:
这个电路好像是howland电路。
你先查下这个电路。
然后再分析你的电路就可以了。
你的电路只是比howland多了三极管,输出电流能力增大而已。

网友C(2011-05-24):
1.这个电路能接250欧的电阻吗?感觉接250欧的电阻有问题啊
2.从实测来看这个电路的输出电流,会随着负载的阻值的改变而变化,如负载100欧和负载80欧的电流值会不同

网友D:
基础差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