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晶振不起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4-11):
大家好,刚做了一块stm32的板子,开始没问题,用了一段时间后,晶振不起振。但是用仿真器就没问题。换了块芯片,也可以起振。没几天,问题又来了。
为什么用仿真器可以起振,自己运行就不行呢?请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是不是RTC不能起振?

网友B:
启动晶振的时候要有足够长的延时

网友C:
晶振是8M的吗?

楼主:
亲娘个四舅姥姥,终于弄懂了。折腾了好几天。

楼主:
是Vss引脚虚焊了。但是还是不对,为什么用仿真下可以起振呢?

网友D:
仿真下有,电源环路了.

楼主:
不对,仿真器接口只有地线和电源线以及仿真的那几根线。我觉得应该是跟Reset线有关,仿真写程序的时候仿真器肯定是给了一个可靠的复位信号。我怀疑应该跟这个有关。

网友A:
跟RTC 32.768晶振有关系,我们之前专门做STM32开发,十分了解RTC的问题,因此我们根据应用STM32时摸索出来的经验开出来晶振规格请厂家定制生产的2*6或者3*8、32.768KHz,6PF晶振;所以只要使用我们产品,确保不再发生任何问题。

如有兴趣请联络:13530129637 Mr Song,
                QQ:1491455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