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卡尔曼滤波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4-11):
小弟最近在看卡尔曼滤波,被协方差搞得头大,后来读程序时发现对单组数据做卡尔曼滤波时,协方差实际上就是方差,不知这样理解是否正确,忘高手指点!

楼主:
木有人回复,有木有?

网友A:
re LZ

协方差是两组随机量的均差内积,表示为(X - E(X)) (Y - E(Y))。其中E(X)、E(Y)分别为X和Y的期望值(或均值)。如果对同一组随机量求“协方差”(即(X - E(X))^2),那便就是方差(均方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了。事实上协方差的概念我是清楚的,当初学过,最近也翻了不少书。只是卡尔曼滤波实在有些难理解。

网友B(2011-08-29):
HWM老师正解~~~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