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显示问题

楼主:
以上为LCD的规格书,现在问题是:同样的驱动电路和程式,别的普通LCD都可以正常显示,而这款LCD死活就是不亮,请教达人予以解答!

网友A(2011-04-11):
不同Panel的接口定义不一样,检查接口定义一样以后,就只有去量信号了。不显示有两种,一种是没有背光,就是屏幕有变化,但是看不见。另一种是什么都没有。

楼主:
楼上的,看清楚,这是普通的TN材质屏,不存在着背光的问题,也不需专用的驱动芯片,通过带有LCD的普通MCU就应能点亮!
楼下的继续。。。。。。

网友B:
3/1偏压?

网友C:
你说的能显示的LCD,与这款的差别?

楼主:
能显示的LCD规格书如上,比较有变化的是工作电压部分,请注意不亮的那个LCD图中红色部分所示,区别着重在那,欢迎做LCD的厂商或是懂LCD工艺的高人给予解答!

网友D:
检查接线是否有误,工作电压应满足要求,如果接口电平不匹配,最好串一个电阻,如果可能还可以换一块完全一样的做对比,防止恰好遇到损坏的。

网友C:
同楼上问,先用万用表点亮测试一下,COM,SEG是否有错

网友E:
你可以在可调电源上调式 先从低电压开始 加一个限流电阻 记下它亮的电压 然后在测它的电流

楼主:
问题解决了:这款LCD的工作电压是,每bias之间的压差要达到并超过1.45V才能亮,也就是说这个LCD总的工作电压要达到4.5V以上才能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