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MAX232的问题

楼主(2011-04-11):
目前板子上的232芯片依然故障率比较高,但是目前我认为的操作应该不够规范,我是仪表断电,但是电脑上电,我用串口线将电脑和仪表连接起来,我问了一下技术支持,说两边都要断电,但是我是用232进行数据设置的,这样每换一台表,我都要关电脑。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让电脑开着进行插拔?

请春阳大叔详细解释一下闩扣现象,我觉得我遇到的就是闩扣现象。我每次都是100%的给232芯片先加上了信号电平,然后才给232供的电,现在我觉悟了,我两边都断电,断电后先给仪表上电,然后再给电脑上电,看看还会不会坏。

我之前电脑和仪表的通信用485,电脑上电后,把仪表换来换去的插拔没有出现问题,当然用了个232转485的接口头。我这个是不是用了232转232的隔离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电脑开着就可以进行插拔了?

谢谢大家!

网友A:
问题是你的故障率到底有多高?
我用了这么多,没有见232芯片坏的。
实在不行,建议232数据线上串联一个100欧姆电阻。

网友B:
我用过max232(3.3V系统) 也问题也很多,个人觉的问题主要是max232 国内山寨的太多了正品不好买     后改用SP3232 稳定多了,当然价钱贵很多。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上电max232 发烫, 前几分钟还能用

网友D:
发烫,MAX232已经损坏了,热插拔容易损坏,特别是在计算机的机壳地和设备地没有共地的情况下。

网友E:
上电后芯片发烫就是闩扣效应导致的。如果PC良好的接了大地,那么可以在你的外设断电的情况下插拔插头,PC不用关闭。

楼主:
崩溃了!崩溃了!我电话问了我一个同学,他用的时候也没有关电脑,只关设备,插拔没有问题,我的就有的会出问题,气死了,今天买个带隔离的USB转串口。我的PC没有良好的接大地,但是我后来使用时先保证了PC和设备共地后再引入信号,还是出问题了,我原本都以为我找出问题了。

故障率已经再向40%逼近了,有的板子似乎比较皮实,怎么断电上电都没有问题,出问题的有时候第一次上电没问题,第二次就挂了。真有点怀疑芯片了!

申请了美信的样片了,不行换美信的了。当前用的是TI的。

网友D:
我电话问了我一个同学,他用的时候也没有关电脑,只关设备,插拔没有问题;
他的板子应该是带隔离的通讯,MAX232芯片是通过光隔于MCU隔离,MAX232采取的是隔离电源。
我们的产品在没有隔离前,也同样出现同样的问题,没一此都要断仪表电源,再上电才能通讯,隔离后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F:
会不会是买到水货的232芯片了

网友E:
PC一定要接大地,否则PC地线带有大约交流110V的感应电压(来自Y电容的耦合),如果同时你的系统采用ACDC开关电源供电,即使电源未开但,只要电源插头接在电网上或者人体接触了电路中的任何部位都可能导致问题。

网友G:
是不是你的232 的型号和你用的那种不符合, 232 芯片有多种规格的, 有3.3V 和5V 供电之分, 通电前先搞清楚把

楼主:
春阳大叔说的极是,我的确使用不规范,PC没有良好接地,现在我已经采取手段将我的笔记本接地了,但是发现还有发烫现象出现,仿佛概率能小点吧?
但是我现在更加怀疑芯片问题,如果芯片没有问题,即时使用不规范,好的芯片也能抗住,昨天去买带隔离的USB转串口,那个老兄说他的直接热插拔都没事,他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后发现原因在于芯片。

我之前在网上购买过几颗232,都是TI的相同型号,网上买的那几个没有出过问题。我仔细对比了两家芯片的样子,还是非常明显的不一样的,网上买的没出过问题的看着TI的**比较大,比较明显,而这家**小,模糊看不清。而且上面丝印布局也有差异,大家说说同厂家同型号一般会这样吗?

我已经让我的供应商去给我追踪到原厂,我当时可是给他要的是原装正品。如果渠道正规,应该能追踪到原厂,不过我估计追踪不到,过两天看情况要求他退货。

芯片本身不值几个钱,但是所带来的间接损失简直无法估量,唉,无良商人啊!这次我被你害惨了!

大家以后量产是可要小心了,我已经中招了!太悲哀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既然是笔记本,就不用接地了吧?大不了笔记本不用AC供电,直接用电池!

楼主:
笔记本用电池应该没事,可是我的笔记本很烂,电池几乎成了摆设了,所以要接地,可气的是笔记本交流电源适配器居然只有两芯,没办法,找了个烂鼠标把笔记本的地引出来接大地。

网友E:
232芯片的假货确实很多,务必不能贪便宜,应直接到原厂的正规代理处拿货。
笔记本可以不用接大地,但如果你的232系统采用ACDC开关电源供电,那你的电源要接大地。